该我吃的鸭子飞不走

楼主(2017-11-12):
同行接修一台东芝电磁式电饭煲…故障是不通电…换过功率管桥堆保险…最后结果是不加热…
通过朋友找到我…
晚上,去到他处
通电一看,我滴乖乖……显示全是888
还有一个8是半边的…按按键时,该亮的字体全瞬间变暗一下,不该亮的也亮出来了…
插头一拔屏就暗了(以为电池坏了)
心想,不好啃啊
但是,茶也喝了,这不好啃也得啃一下啊…
直接拆机测电压…20v5v3.3v电池3v都正常…
各电阻,三极管一个个都测过去…没见坏件
排线也没见断…功率管重新换个…
结果故障依旧…
经过一番折腾…无果……
结果有点打脸啊(朋友把我吹的………)
期间有给他搞定其它几个小家电(不算白来)
最后只好让他放弃了…

第二天,一大早来上班…
正手上修着……后面来了个客人,手上拎着台电饭煲……
我眼睛一扫…乖乖,好眼熟的家伙
虽然是将全身擦的很亮…但还是一眼认出来了是昨晚搞的那个电饭煲…
客人在同行处没搞定,找到我这了。
于是,直接叫客人先放下来,留下电话…
闲下后…
首先用天那水进行卫生清理(在那边别想有这些设备)
重复检查还是无果…
在无意中看到排线座下面有一点点铜绿……(进水痕迹)
拿来吸枪,将排座脚全部吸空…结果有一只脚被吸没了……
拔出来一看,果然是腐蚀断了一只脚…
小心的将断了的位置刮干净,接上一根细铜线
处理好后打上704胶水…
装机试机,果然正常了……
怕鸭子飞走,报价  橙红棕 (同行原来报棕灰棕)

机子是修好了,有点担心同行知道了会不会找人来把我给废了????

网友:
应该是320吧

网友:
在哪看的420元,我咋没看出来?

网友A:
一个电饭煲收320元,见过牛的,没见过你这么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电饭煲收320元,见过牛的,没见过你这么牛的

曾经搞了个50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420元????

沙发的电阻识别要重新学习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沙发的电阻识别要重新学习下

混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电饭煲收320元,见过牛的,没见过你这么牛的

我以前搞了一个日本货2300

网友:
一个电饭煲收320元,没见过你这么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