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老妈拿回一个充电器说是她姐妹的,让我给她看看,

楼主(2017-11-12):
我就是个新手略微懂点这方面的知识,因为以前给老妈的一个姐妹修好过一台吹风机,这下好了老妈一出去就给我狂吹,从那以后什么电磁炉啊,豆浆机啊隔三差五的给我往回拿,修吧实在是没底子,但还是硬着头皮又是上网查资料又是翻以前的物理书,还算没给老妈丢人,但这次真的难住我了,弄了一个下午到晚上8点多也没修好。我是咱们这个网站的忠实粉丝,想请教请教各位前辈这个充电器故障怎么修

楼主:
这个充电器是刚买的,说是摔了一下就不能充了,插上电绿色指示灯亮,万用表量输出是负的55伏,我仔细量了好几遍,真的是负55负。我找了一下午资料,还是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还是厂家正负标错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充电器是刚买的,说是摔了一下就不能充了,插上电绿色指示灯亮,万用表量输出是负的55伏,我仔细量了好 ...

如果是电动车的,那就是正常的。

网友B:
先排除电瓶问题
接楼上回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电动车的,那就是正常的。

谢谢回复,输出-55伏正常?难道不是正55伏?不要是正常的话但是老妈她姐妹说那个充电器充不进去啊,她又买了个新的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排除电瓶问题
接楼上回帖!

她电车又买了一个新的充电器可以用,应该不是电瓶的问题。

网友C:
如果输出是—55伏,一通电就得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电动车的,那就是正常的。

我拆开之后从电路板上量的输出,输出那里清清楚楚标着DC+和DC-,为什么量的是负数啊,充电器牌子是艾莱美。做工啥的我看也不错啊,不会厂家标错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输出是—55伏,一通电就得炸!

所以我才来请教各位前辈啊,这是我第一次修电车充电器,不太了解还望赐教。

网友D:
  新老充电器放在一起测电压对比一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充电器是刚买的,说是摔了一下就不能充了,插上电绿色指示灯亮,万用表量输出是负的55伏,我仔细量了好 ...

电动车的充电器在我看来是所有电器【除了台式电脑的电源盒】里面最复杂的开关电源,这玩意不是啥人都能修的,建议楼主好好学习一下开关电源的基础知识。

网友:
如果是电动车的,那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绝大多数的电动车充电器正负极输出是一样的,但是也有个别的品牌充电器输出是反的,测量一下电动车上的输入插座便知。

网友:
不会是万用表的二表笔插反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新老充电器放在一起测电压对比一下吧。

别闹老兄,我红色黑色还是分的清的,

网友:
不要看板上字的正负,要量输出电解电容两端电压,如能在涂黑端量出正电,空白端量出负电算你牛。

网友:
为什么一定要纠结线的颜色呢,看电路,看虑波,真不行就盖起来吧

网友:
    充电器是刚买的首先要看看输出端的+、-极与原配的会不会对号,不对一插上电源就烧输出端保险。但有的充电器输出有反接保护。你这充电器接上电源可测得-55v.亮绿灯应该没坏。

网友:
搞这个没必要了,

网友:
正负对调不就是5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