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电路] 两家共用一台水泵怎样设计电路实现各用各的电自动供水?

楼主(2017-11-13):
    两家共用一台水泵 两个无塔压力罐 怎样设计电路  实现各用各的电自动供水

网友:
很简单,各家一个接触器,接触器回路互锁,开这个,那一个就开不了,反之亦然

网友:
如两个开关可公开,用个双刀开关就行,如两个开关不在同一位置,且在不同家里,则两个开关并联,各自装个指示灯。但注意不能同时使用!!!!,进水管到水塔分流,装两阀,开一边关一边。我家就是这样用的。

网友:
两个压力罐前各装一个电磁阀

网友:
如果是无塔供水就不现实了,要用水时都要用,如果用水塔就可以

网友:
什么是无塔压力罐

网友:
把压力罐并联,一个开关控制水泵哈哈

网友:
用一个接触器就可以解决用plc太浪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