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洋全自动洗衣机改造

楼主(2017-11-13):
洗衣机在洗鞋店用,原来电脑版坏了不能控制牵引电机,改造成单独的手动开关。
一段时间后电脑版挂了就加了一个开关直接控制电机(只能向一边转)。

这次牵引电机挂不上档了,沟通后直接去掉牵引电机和排水的弹簧,用铁丝固定。下面上图

网友:
从全自动升级到半自动

网友:
这都改成脱水桶了都,换电脑板都舍不得换的老板看来生意不好呀,不愿意花钱的主

网友:
高手!继续研究就可以将二氧化碳转化为新能源

网友A:
改造成原始,回归就自然。

网友:
干脆把牵引器也拆了,可以换瓶啤酒喝
换水的时候,可以把 洗衣机扳倒90度
脏水就倒了.....

网友:
这样不麻烦吗

网友:
为何不恢复原状呢,哪就不叫全自动了。

网友:
能不能把半自动改成全自动!

网友B:
排水和离合改成绳子拉。脱水时叫用户一直拉到。

网友:
这个就是全自动到半自动到手动,,,,

网友:
厉害了,我滴哥

网友:
怎么不把电机也拆了,改装成手摇或脚踏来带动波轮呢

网友:
不知道你想表达的意思。是传授经验?

网友:
其实这种改造谁都能想到,只是没人愿意做而已,哪怕用户愿意也不干这活,主要是丢不起这人。

网友:
这好像是逆向思维、时光倒流!从现代回到原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排水和离合改成绳子拉。脱水时叫用户一直拉到。

墙都不服 就扶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造成原始,回归就自然。

还不如把裤子脱了算了,回归自然

网友:
下次把电机拆了,加个转盘用手摇!

网友:
这洗衣机离合器坏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