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 长虹等离子电源板HS250B-6HF02无待机电压问题

楼主(2017-11-13):
长虹等离子电源板HS250B-6HF02,无待机电压输出,测量副电源次级5V和15V正常,单片机供电4.6V,复位电压都正常,更换单片机IC U901,故障依旧。
分析:正常的机子,通电瞬间U901的4脚就有4V的电压输出,5VSTB有待机电压5V。CN802的PSON对地短接, U901的3脚输出高电平控制使Q305输出D5V,CN801的D5V和VS ON短接后, U901的17脚和20脚分别输出PFC开关控制和VS电源启动,这个过程分别有5V,15V,55V,200V电压检测,一旦异常,就会保护,所有控制端将会呈关闭状态,包括待机电压5VSTB也会关闭。但上电就没有待机电压输出,不知道什么原因,目前级别还不够,没法上传电路图

网友:
检查U901的12脚外电路试试。

楼主:
12脚是过压检测保护,低电平保护,这个电压4.6V,不在保护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