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利螺杆机30HXC350A故障求教

楼主(2017-11-13):
开利螺杆机30HXC350A故障求教,一台能起动三个圧缩机最后一台起不来报故障407.B灯闪。第二台开机第一个圧缩机起动一分钟左右就停机报故障53.跟207.AB灯同时闪,复位后故障一样。望师傅们指导。这二台机组以前也不知道好不好的空闲了三年,现在开始用。

网友:
自己查查该机《说明书》中的故障码,“207”和“407”分别代表什么?压力情况也不说。
跳机多为压力控制器动作,如低压压力过低,高压压力过高,油压压差过小。注意观察启动后跳机前瞬间的压力变化。

楼主:
没有压力表的,用表测量冷媒正常,说明书也没有这二个故障代码的

网友:
25-52-52都是 油压差报警,51代表压缩机A,52代表B1压缩机,53代表B2压缩机。检查有位开关(也有的叫油浮子开关)、油泵、油过滤器。207和407我记不住了。我回到公司可以帮你查查。

楼主:
有那位师傅问指点下好吗?因为本人没修过这么大的机组。实在没办法求助
今天去看了下故障显示216,跟53

网友:
电流缺相~~~~~~

楼主:
感谢大家,此机已修复,第一次维修这么大的机组没有一点经验从不会开机搞到所有工作原理都熟悉。自己幸苦摸索了一天故障点终于找到。第一个报53的是A2油泵变圧器保险丝烧了,油泵不工作.第二个保险丝也是变圧器保险丝烧了,报207故障,是B2圧缩机交流接触器变圧器供电变圧器1.6A保险烧了,换了过后一切故障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