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天鹅洗衣机更换电路板后不洗

楼主(2017-11-13):
更换电脑版后水位设置在28L以下都可以洗,设置在28以上都不能洗,水漫出来了也不洗。然后我调节了水位传感器旋钮,将旋钮顺时针逆时针都调了,还是没有任何作用,不知道该怎么修

网友:
水位与电脑板不匹配!再换水位!

网友:
说明你换的电脑板与水位开关的参数频率有差别,调水位开关时,要先放掉水,重新进水,并把水位设置于最高档位时,把水位开关逆时针调,边进水边调,调到进水停为止。实在不行,只能换一个新的水位器来调。(这种情况以前碰到过)

网友:
版主说得对,补充点就是有的洗衣机在启动时调节无效,建议反复开关机调节。你这是逆时针。

网友(2018-04-19):
你将气管拨出,然后调至水位最高时,对着气管吹气看是否起动,如果起的话,你水位传感器没调对,传感器调至低时水位为高,调至高时 水位为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