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兄弟姐妹们这算不算成功

楼主(2017-11-14):
运行7分钟到这温度

网友A:
你咋不把探头插进管子里去?那样可能温度更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咋不把探头插进管子里去?那样可能温度更低。

国强老师给点建议哈  咱学习学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国强老师给点建议哈  咱学习学习

测温度要把探头放在中间悬空位置,哪有绑在管子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温度要把探头放在中间悬空位置,哪有绑在管子上的?

论坛里的兄弟告诉这样搞。。。  那国强老师这探头放中间悬空要多少度才算合格呢

网友:
一早给你笑尿;

网友A:
引用 楼主:
论坛里的兄弟告诉这样搞。。。  那国强老师这探头放中间悬空要多少度才算合格呢

你这是自己造的东西,哪有什么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自己造的东西,哪有什么标准?

老师随便指点一二  好让咱学习学习哈

楼主:
那就  就地解决  哈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师随便指点一二  好让咱学习学习哈

指点不敢当,我都得向你学习,我都从没动手自己做过什么东西。

网友B:
超级合格,,,,,,这样冰箱每次开机只要运行分分钟就够了,超级节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指点不敢当,我都得向你学习,我都从没动手自己做过什么东西。

老师你谦虚了,  咱也是舍不得钱啊  在加自己爱瞎捣鼓 也不知道这样管不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超级合格,,,,,,这样冰箱每次开机只要运行分分钟就够了,超级节电

忽悠我是不是  继续忽悠

网友C:
    盖上盖,探头放底部中间位置,运行2、3个小时,能达到零下18度,就可以了!或放一瓶水,多运行几个小时能完全冻实,温控调到3、4档位能自动停机、温升后能够自动开机就没问题了!你的铜管好像没有用卡子固定!达不到上述要求,维修失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盖上盖,探头放底部中间位置,运行2、3个小时,能达到零下18度,就可以了!或放一瓶水,多运行几个小时 ...

多谢老师指导, 管子还没有用卡 卡呢  谢谢 马上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咋不把探头插进管子里去?那样可能温度更低。

哈哈哈。。。

楼主:
引用 楼主:
老师你谦虚了,  咱也是舍不得钱啊  在加自己爱瞎捣鼓 也不知道这样管不管

国强老师这温度-23到-25来回浮动正常吗

网友D:
你好,先不要管温度,先把冰箱温控器调到一档运行一两个小时看看会不会停机,会停机就调到三档再运行,看看制冷剂加合适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先不要管温度,先把冰箱温控器调到一档运行一两个小时看看会不会停机,会停机就调到三档再运行,看看 ...

好的  谢谢 老师指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指点不敢当,我都得向你学习,我都从没动手自己做过什么东西。

感谢老师的点评!

网友D:
老师不敢当,先冰箱先不要管温度,三档能停机说明制冷剂加得差不多了,一台冰箱一档正常情况下一两个小时就要停机了,别搞到三四个小时长停机,修冰箱要考虑如何运行时间短停机,制冷剂加得合适。能够停机说明温度已经达到了,除非温控器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师不敢当,先冰箱先不要管温度,三档能停机说明制冷剂加得差不多了,一台冰箱一档正常情况下一两个小时就 ...

老师我手上没有机械温控器  只有电子温控器可以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老师我手上没有机械温控器  只有电子温控器可以吗

原温控器没有吗,自己看着办吧,什么都要靠自己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温控器没有吗,自己看着办吧,什么都要靠自己

OK  谢了

网友E:
原机温控器可以停机就合格了

再就是啊洞雪糕起码要-33度这个冬天的温度    夏天也要-20度才可以   洞肉就简单了--15度就好了     机子修好了,就一定要温控器自己断开  自己合上

在一个你的温度计这么和我的一样啊   是不是恒温50度治疗冰堵的啊   我可是申请专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机温控器可以停机就合格了

再就是啊洞雪糕起码要-33度这个冬天的温度    夏天也要-20度才可以   洞肉 ...

这样看这温度还是不够啊  就用这种温控器能不能控制它呢

网友:
效果好运行7分钟能达到—27度。最高可以申请吉尼斯记录

网友:
我看见国强老师的第一个回复笑死我了

网友:
那开关电源干什么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咋不把探头插进管子里去?那样可能温度更低。

让楼主  把冷冻的食品放进管子更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