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洗衣机也能修到怀孕

楼主(2017-11-14):
一台西门子全自动波轮洗衣机,工作过程中显示板不定时的断电,程序紊乱,而且有时候还洗涤失控,必需要拔掉电源插头才能停机!初步判定板子有问题,告知用户修板200,换板300!用户说修板吧!拆下板子发现目标
赶紧动手术,五分钟搞定,下午送板装上OK。

网友A:
楼主你好,兄弟眼神不好没看见哪怀孕请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兄弟眼神不好没看见哪怀孕请指教

图上自己找!

网友:
不错,小故障大收获,谢谢分享!

网友:
只有一个电解,就是那个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兄弟眼神不好没看见哪怀孕请指教

中间上面有个小小发财电容

网友:
这种故障遇到多例了

网友:
上次修了个三洋的,和你这个一个德行!
不过没有你收费得力!

网友:
山寨西门子

网友:
哈哈!只要是电容都有可能“漏液干枯鼓包”,有什么好奇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