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安桥AV功放继电器有时不吸合

楼主(2017-11-14):
家里一台安桥TX-SR707功放开机延时继电器有时会吸合,有时不会,要重复开机几次(次数不定)才能正常使用。不吸合时无论哪种输入方式各个声道都没有声音输出,吸合了就一切正常使用到关机。请问各位师傅是不是继电器坏了?还是其他原因?望不吝解答谢谢了。附件不能上传照片吗?继电器吸合前面面板会显示输出声道,不吸则什么也没有显示。

网友A:
不吸合时测一下继电器线圈电压多少,电压偏低就是驱动电路问题,正常就是继电器坏

网友B:
查继电器控制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吸合时测一下继电器线圈电压多少,电压偏低就是驱动电路问题,正常就是继电器坏

测继电器电压是吗?

网友A:
继电器线圈供电电压

网友C:
不是继电器坏了,功放输出中点电压应是正.负零伏.如果功放输出中点有电压的话,继电器就不吸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继电器线圈供电电压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继电器控制电路。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继电器坏了,功放输出中点电压应是正.负零伏.如果功放输出中点有电压的话,继电器就不吸合的,

好的,谢谢

网友:
保护电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