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感应台灯自己亮起来原因

楼主(2017-11-14):
触摸台灯无缘无故自己亮了,手动触摸调亮关灯都正常,就是关灭后有时不定时会亮了。换过可控硅还是原样,有什么解决办法?试问在电源处加上电容扼流圈(和电磁炉电源处一样)有效果吗?

网友:
灵敏度太高了吧?
试着把触摸那一路的电容上串一个同样规格的电容试试?
也可以把电源降压的电容容量减少一些,使5伏电压略有降低。

网友:
直接改成机械开关,就完事了。

楼主:
5V降低了会不会触摸不灵敏了?

网友:
小电源是不是正常

楼主:
已用多年了都正常,就这两年出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5V降低了会不会触摸不灵敏了?

试试就知道了。

楼主:
在电源处加了电容和扼流圈没用,又在触摸极串联了同等电容也没用。只有最后一招了,减小电源降压电容容量。各位还有什么高招请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