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衣机波轮拿不出来,求助!

楼主(2017-11-14):
想换离合器,可是波轮拿不出来,怎么办呢?固定波轮的螺钉已经扭出来了。做 了差不多20年维修,第一次碰到卡得那么紧的,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
用八号线铁丝做两把小勾子,勾住两边一高一低晃动往上拉,实在搞不下来切割机割掉,一起换掉波轮就行了。

网友:
角磨机伺候

网友:
拿个锤子两边敲敲,边晃动边敲打一般都能搞掉。

网友:
没有好办法
敲敲 ,然后用钢丝握成两个钩子 一边钩一个 往上拉
敲敲拉拉

总的来说 震就会松,
必要的时候 可以借助电锤,震

网友:
这20年到底维修些什么呢

网友:
去掉离合器固定螺丝,在固定波轮的丝孔找个铁钉,上榔头试试!

网友:
如果实在取不下,只能破拆了!

网友A:
用俩个小六角匙俩边钩就可以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俩个小六角匙俩边钩就可以出来了

不要说的那么绝对,搞不下来的多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