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荣老师我不能解释的问题

楼主(2017-11-14):
荣昌老师你好,如果有一冰柜长宽高都是1米,6盘管10圈正好,用管40米。另一台高1米,长1米,宽0.5米,容积小1倍,用管30米,对吗。再一台长宽是1米,高0.5米,容积还是第一台的一半,盘10圈用管40米,这样合理吗,为什么后两台容积一样用管不一样。第一台比第3台容积大一倍,用管却一样长。

长宽高都是1米,它的容积就是1000L;另一台长和高是1米,但宽度只有0.5米,容积是500L;再一台长和宽是1米,高只有0.5米,容积也是500L。“第一台比第三台的容积大一倍,用管却一样长”,第三台的高度虽然只有第一台的一半,但柜子的周长一样,你也盘下了10圈,当然用管的长度也是一样的啰。
盘管用管子的长度是以柜子的周长所决定的。   荣昌制冷

网友A:
如果按照你的逻辑,长宽各一米,如果高度是0.25米,但是你还是盘10圈,那长度还是40米,容积确是你说的第一个的四分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按照你的逻辑,长宽各一米,如果高度是0.25米,但是你还是盘10圈,那长度还是40米,容积确是你说的第一 ...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懂这个意思吗?哪怕与1000L的比,都要8mm管至少盘7圈,6mm管至少要10圈!!!荣老师这句我不明白才问的,容积与管长短是怎样的关系,第一个用40米,第2个应是20米,第3个也是20米,按照这样那100升的冰柜用4米那是不对的,那为什么同容积的用管长短不一样呢

你没看见我说的里面都有一个“圈”字吗?就足以说明我说的是指“圈数”,而不是指“长度”。那100L和1000L盘管的圈数一样,长度会一样吗?是你把概念给误解了!荣昌制冷

网友A:
引用 楼主: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懂这个意思吗?哪怕与1000L的比,都要8mm管至少盘7圈,6mm管至少要10圈!!!荣 ...

你怎么说的话,我怎么感觉不是来讨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怎么说的话,我怎么感觉不是来讨论的?

凌晨三点,三更半夜的你不睡觉,修冰箱这么忙?还有,你越俎代庖,人家语气能好吗,楼主点名问荣老的了!

没事,对问题的质疑,正常的询问当然是可以的,被质疑和询问者也会作出正常的答辩。荣昌制冷

网友:
你在理解问题上存在误区,也误解了我说的东西!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懂这个意思吗?哪怕与1000L的比,都要8mm管至少盘7圈,6mm管至少要10圈!!!”这是指同类型的体形容积下,也就是最常见的大小冰柜,当然也包括双温型式的冷藏冷冻两用冰柜。此类冰柜不论容积大小,它们的深度基本都是一样的,只是存在长度和宽度上的差别。所以盘管的圈数也基本一样,只存在因长度和宽度上的不同而用管长度的不同而已,所以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里面指的是盘管的“圈数”,而不是指“盘管管子的长度”,不要误解了!难道说错了?
而你却凭自己的想象“设计”了几种不切实际的“特殊”体形的箱子来运用我说的意思。“长宽高都是1米”的箱子,再加上柜子底部保温层的厚度和脚轮子,它的总高度应该在1.1米以上一点了,你用尺子比比看,1.1米多一点到了人体的什么部位。厂家在设计冰柜高度时不可能以长得高的人来的,应该是按“人性化”设计的,一般不会超过90厘米的最佳高度(一般护栏,家里的台灶等都是这种高度尺寸),除去底部保温层的厚度和脚轮子的高度,实际箱内的最大高度不会超过80cm。300L以下的冰柜底部还有冷凝器位置,箱内的深度(高度)只有不到50cm。什么东西都要以现实来说话。
你说的“另一台”,高度与你说的第一台一样,所以盘管的圈数也一样。
你说的“再一台”,把高度缩小了一半,再去与前两台比较,这合理吗?你不干脆把深度只有20几厘米的展示柜来与我说的“圈数”比较?
这里说的也是按你“设计”的柜子深度(高度)盘管的圈数,而不是管子用料的长度。长度与柜子的长度和宽度相关。深度(高度)相同,盘管的圈数肯定也是相同的。所谓我说的“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哪怕100L与1000L”的含义,是指柜子的深度(高度)基本相同,而不是你随意“设计”的尺寸。所以不要误解而反而道出了一些不合常理的东西。

楼主:
盘管用管子的长度是按柜子的周长决定的,第一台与第二台的周长缩小了一倍,盘管的长度也应该是短了一倍,为20米,周长不一样,盘出的管子长度能一样吗?你算的“30米”是错的(柜子不可能只有三个面,宽度也有两个),,,,,,荣老师,第1台周长是4米,第2台周长是3米,我怎样算都是3米,百思不得解

谢谢你的更正,不知是看糊涂了,还是心算错了,错把该冰柜的周长看成是2米了,所以把你的正确得数说成错的了,对不起了!   荣昌制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按照你的逻辑,长宽各一米,如果高度是0.25米,但是你还是盘10圈,那长度还是40米,容积确是你说的第一 ...

我认为用多少管与容积有关系,和多少圈无关,还的考虑散冷面积,
我这是复制荣老师的语句,请不要激动,我是在维修中遇到的问题,各种尺寸的冰箱冰柜我们都得修,尽量少走弯路。

你还是因为理解上存在误区的关系。
我正是教你在计算盘管的长度时按圈数与每圈的周长相乘就行了,你偏偏在理解上“走了弯路”。
荣昌制冷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认为用多少管与容积有关系,和多少圈无关,还的考虑散冷面积,

用管的长度怎么与圈数无关呢?如每圈盘管的长度是3米,盘了8圈,即3X8=24米;或者每圈盘管的长度是5米,盘了11圈,即5X11=55米。没有“圈数”,难道把盘管从头一直量到底得出长度?还是把一面一面和一层一层量的数相加起来得出总长度?
应该说盘管的长度与冰柜的周长有关,即周长多少,每圈盘管的长度即是多少。“与容积有关”,容积的单位是“L”或“立方”,怎么列入计算呢?
散热面积知道怎么计算吗?即管道的圆周长乘以长度就等于它的表面积,也就是管的传热面积。
表面积计算公式:S=D*л*h
          式中:D为管的直径
               л为圆周率取3.14
                h为管长度
如直径8mm管盘了35米,即0.008X3.14X35≈0.88㎡,转热面积(蒸发面积)约为0.88平方米。
这里不任是计算盘管的长度还是盘管的蒸发面积,都用不上“容积”。

网友:
正常的冰柜长宽都有一定比例的,所以我们常说的盘几圈都是按正常冰柜说的,钻牛角尖就没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