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充电器不转红灯的修复

楼主(2017-11-15):
客户拿来时进水机,换3842和358等元件后通电,显示73.9V,一个红灯亮,一个绿灯亮,用1500w的发热管做假负载试机,风扇不转,绿灯夜不变红灯,测量电路,其他的电压,没有发现问题,只有此处电压不一样,  0和0.78v是!此处印制板铜箔,怎么会有0.78v的电压差呢?难道是高频干扰,液晶电视机高压板上有时候会出现此故障,多是干扰电压一般都为0.3v左右,是不是铜箔断了,用刀片刮开 ,  果然断裂,,焊点焊锡,故障排除

网友:
3842的插座是原装的还是楼主加装的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A:
你是哪个官修?矿坛那边也有一个叫官修的?

网友:
关键是收了多少银子

网友:
那个地方就是起到一个保险丝的功效。

网友:
烧水壶管 做假负载还没试过..谢谢楼主的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哪个官修?矿坛那边也有一个叫官修的?

矿石的官修早就不复存在了,只剩下个马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