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创维42E350E电源板烧电阻

楼主(2017-11-16):
开机三无,检查R115烧了,但看不出原来多大阻值,是300V电压经这只电阻到TEA1753T的16脚。哪位大师知道这个阻值是多大的,还有烧这个电阻是不是电源芯片限坏了,谢谢!

网友:
拆下来认真看。不行就上taobao查同型号的板看看人家那个电阻是多大的

网友:
阻值好像是10Ω或100Ω,电源芯片可能也已经损坏。

网友:
直接淘板收钱。

网友:
从图片看,像是1欧的。

网友:
棕黑棕金,10欧的

网友:
换tea1753+10k电阻OK,通病!

网友A:
此R115为10K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R115为10KΩ。

人家说的是R115不是R59:

楼主:
感谢大师们的帮助,这个看不出是10K,已经购买了芯片了,等结果回帖。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