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无力问题

楼主(2017-11-16):
各位大神,7.5的电机,原来是(1-10)(2-12)0.95+0.90::::25T 我给改了(1-11)其他不变,空载能启动,带不了负荷,是不是节距该错了

网友:
最基本的电机铁芯参数都没有 谁知道节距 错不错。

网友:
25T是匝数吗?7.5的电机匝数是37左右,你会不会把匝数搞错了?

楼主:
到现场查清楚了,机械问题

网友:
相序接线问题或者是局部线圈接反,你这个节距是由原来的同心式改成链式,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