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 美电饭煲的MB-fz4085烧保险丝,换过上电以后还是一样烧掉

楼主(2017-11-16):
美的MB-fz4085电饭煲,烧保险丝,换过上电以后还是一样烧掉,我把线圈断开,上电后正常,显示正常,线圈上未见明显烧坏等异常,求大神指教

楼主:
求大神,是怎么回事,线圈未见明显异常

网友:
万用表呢?

楼主:
我用的是指针万用表,明天弄一个数字表测一下看看,指针万用表测出来线圈电阻基本为零。

网友A:
有短路 过流现象,万用表有吗?测出那个不良换掉它。

楼主:
我把主线圈断开以后其他的一切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短路 过流现象,万用表有吗?测出那个不良换掉它。

你的意思是主板上有元器件坏掉?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主板上有元器件坏掉?

你说呢,保险丝的作用就是起过流保护作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呢,保险丝的作用就是起过流保护作用的。

可是我把主线圈断开,然后上电开机显示一切都正常,这种情况不会是主线圈问题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我把主线圈断开,然后上电开机显示一切都正常,这种情况不会是主线圈问题吗?

那个线圈是接在哪里?就从那里找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