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一个超简单,零成本,高效率的LED拆装工具。

楼主(2017-11-17):
可调电源一个,水泥电阻一个【阻值大小决定电压高低】。

1

1

可调输出直接接在水泥两端。

可调输出直接接在水泥两端。

3

3

4

4

温度高低由电压决定

温度高低由电压决定

5

5

网友A:
好办法,可是我没有可调电源。

网友:
陶瓷电阻容易被高温烧断,不过成本不高,断了再换也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办法,可是我没有可调电源。

变压器也可以

网友:
中兴的通讯电源用处大啊

网友:
零成本       呵呵     那个电源不要钱啊
听说有人用防风打火机     不知道算不算零成本

网友:
用水泥电阻做发热源,不错不错。

网友:
网上10块钱买个PTC发热板更方便。

网友:
其实网上卖有PTC加热片要带铝壳的也就不到二十元,并且是恒温的。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