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能套管换热器进水实例

楼主(2017-11-17):
该套管进水,压机烧毁,系统已经严重进水工艺口打开PK小喷泉 先上图

储液罐倒置让余下的清洗剂流出,等会上烘烤箱

储液罐倒置让余下的清洗剂流出,等会上烘烤箱
储液罐

储液罐上部打孔

储液罐上部打孔

清洗出来的杂质

清洗出来的杂质

拆机之后

拆机之后

管道清洗剂过滤再使用

管道清洗剂过滤再使用

来张制冷系统全家福嘿嘿,统一用管道清洗剂清洗,再用氮气吹出然后烘干

来张制冷系统全家福嘿嘿,统一用管道清洗剂清洗,再用氮气吹出然后烘干

楼主:
第一次发帖,操作不熟练,图片顺序有些乱,多包涵
后续明晚再上图,

网友:
上传说明维修过程,看看系统进水后怎么修复

网友:
维修过程还可以,你说第一次发贴,以后多发贴就熟练了。

网友:
大工程哦,等你的维修结果

楼主:

用小太阳烘烤整个冷凝器并抽真空

用小太阳烘烤整个冷凝器并抽真空

循环两个小时后,开启硅胶过滤器发现系统水分含量还行,都是前期清理系统的功劳,还有D48功劳

循环两个小时后,开启硅胶过滤器发现系统水分含量还行,都是前期清理系统的功劳,还有D48功劳

利用截止阀把系统压力控制正常范围,开始独立循环

利用截止阀把系统压力控制正常范围,开始独立循环

这个硅胶过滤器两头我用了两个截止阀方便不放氟换硅胶还可以控制截流量

这个硅胶过滤器两头我用了两个截止阀方便不放氟换硅胶还可以控制截流量

独立系统连接完毕,蒸发器与冷凝器比例3:1

独立系统连接完毕,蒸发器与冷凝器比例3:1

清理干净后,请出终极法宝D48滤芯,本来想用H48无奈本地没有,所以就这吧

清理干净后,请出终极法宝D48滤芯,本来想用H48无奈本地没有,所以就这吧

看看管道内都成什么样了

看看管道内都成什么样了

上午进工地先用氮气连同管道清洗剂逐个打入分支系统管道内,并吹出残留wu

上午进工地先用氮气连同管道清洗剂逐个打入分支系统管道内,并吹出残留wu

楼主:
怎么回事照片顺序弄反了,真的搞不懂了,我用独立系统循环的原因是,个管路部件清洗都很简单,只有冷凝器复杂,清洗不会那么彻底,在压机低压回气端安装D48过滤桶为了系统杂质不会进入我的压机,在截流段安装硅胶过滤器,说明一下我用袜子把硅胶装进去口子系上目的怕硅胶遇水开裂进入系统内,并在两端安装截止阀,方便更换硅胶观察水份含量,我用定时器定时循环2小时歇一小时,目的人不在边上怕压机烧掉,图上有哪些不明白的可以问我今天就到这里吧,腰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