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创维液晶电视不通电

楼主(2017-11-17):
大家好师傅,因本人家里电视不通电,指示灯都不亮。现在我是想问下是不是电源板坏,坏的几率大吗。想买个板来换,网上说不一定是电源板问题。那请教师傅怎么确定是电源板问题,12.3V和24V两组电压,以前好几个电视电源板都有5V待机电压,这个没有。。大电容300V正常。最简单的判断方法。谢谢师傅。

运城向荣电子 -1 客户都说,看看是不是 那根线头松了

网友A:
快过年了,小心触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快过年了,小心触电

不会触电的  有点基本工  我做电子监控行业  12V电源经常修  只是电视电源板没接触过  谢谢 可以指导下吗

网友:
放心,没人会告诉你的。

网友:
我说也是,不是专业又不是初学,谁会告诉你的?你没明白楼上说的意思,说你小心触电

网友:
不通电,先换电源板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触电的  有点基本工  我做电子监控行业  12V电源经常修  只是电视电源板没接触过  谢谢 可以指导下吗

你说你经常修12V电源,现在液晶电视就不会了??说啥呢??

网友:
你都知道没待机电压了,这个还用问么。直接换换换

网友:
以前我经常,现在都忘了

网友:
啥数据都没有,没人能回答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