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M7400卡纸,无法打印36

楼主(2017-11-18):
联想M7400卡纸,无法打印36,打到一半就卡住...

网友:
卡加热组件附近?

楼主:
嗯,准备进加热组件...

楼主:
修好了,把方法分享给大家吧:打开前盖 按 “清除” ----- “启动”------按 “方向键上”,屏幕上显示数字1...按到99时按“确定”

楼主:
用了一段时间又报36了,还是换高压板就好了...

网友(2018-05-16):
硬件故障 怎么可能用软件方式就可以解决  这就怪了

网友A:
电源贬值?有纸碎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贬值?有纸碎片·········

都修好了,你还乱猜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