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组装液晶电视雪花点问题'

楼主(2017-11-18):
就是这样,卖家都说是主板问题,买回来还是一样,调了屏参也没有用,难道是屏的问题吗

网友:
干扰,电源看下

网友:
这种情况就凸显点屏板的重要性了

网友:
干扰,看兰屏正常吗,遇到过电源线过长干扰的

网友:
感觉有点干扰,或者滤波不良。仔细找找。

楼主:
外置电源,换了新的都是一样

网友:
你家的充电器干扰      看看

楼主:
哪个大师帮忙看看吧

楼主:
我换了新的万能主板,代换了电源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