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各位师傅帮分析下海尔LE32F3000W故障

楼主(2017-11-18):
电视背光不亮,用强光手电照着屏幕隐约有字符显示,按键开机关机都正常,拆机逐个测量灯珠没有坏的,升压电路采用AP3039恒流电路采用双AP3608,代换AP3039无效,,此机是否数据或者有通病

1人赞赏

网友:
背光不量那来的字符显示,不明白

网友:
如有背光开启电压和亮度调节电压就是恒流板的毛病。

网友:
手电筒照有字符,灯条是好的,就应该是恒流升压部分的问题了!

网友:
维修人员 首先有 冷静的头闹,接到活 后  先听病情,在亲自验伤,给出验伤数据,谈好价格,归必好责任,在动手,制定维修步骤,求助时要给个范围或数据,有助于回答的 更准确,才不走弯路,根据你给的信息量看  灯条 和 横流 都有可能出故障,信息还需要完善呀

网友:
此款机器灯条坏的多 ,要仔细检查。灯线也有坏的。

网友:
有字符无背光,可在恒流板2根灯线位置接200欧电阻测试,板有升压  板是好的灯珠坏。

网友:
测一下灯条电压是多少

网友:
点灯仪有吗,既然拆开了,点灯更直观,没有也可用维修电源点啊!

网友:
遇到过一条灯条上分组点每组都能亮,一起点却有一组不亮的,就是有一组对散热片漏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