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包求助,格力挂机,帮助的有红包

楼主(2017-11-18):
一台格力挂机,制热时压力越来越高大概半小时左右升到25,压机过热保护,
管道畅通,内机干净,出风较好,弗也检查过,
为什么压力越来越高??
请教一下各位师傅,谁有过相关维修经验!
帮助者修好后有报酬,谢谢了!

网友:
是不是压力越来越高,电流越来越大???
红包呢 ??

楼主:
是的,压力越来越高,电流变大

网友A:
系统堵!还有就是夏季加过氟!你懂的!

网友:
格力挂机的运转电流是多少在外机的标签上都有说明。你应该把制冷剂放点,让压缩机的电流小下来,再看制热时的压力,刚一启动时的制热压力一般在1·6兆帕左右,这时监视压缩机的电流,不能高于额定值,制热正常的压力约在2·0兆帕左右,不要太高。

网友B:
室内机管温有问题,过负荷保护不起作用就会造成压力越来越高。空调制热时产生的热量是蒸发器吸热和压缩机产热的总和,当室外温度较高时就会产生过负荷,当室内管温达到58度左右就会停外机风扇停止蒸发器吸热,当室内机管温温度下降到一定温度开启风机继续蒸发器吸热。这也就是制热时经常看到外机风扇时转时停的原因。当过负荷保护失效时就会使系统压力越来越高,运转电流越来越大最终保护。造成这种故障的原因主要是室内管温问题,阻值偏移或者更换的管温阻值不对,还有接线错误,有的维修工将风机线和压缩机接在一起是不行的,还有电脑板故障,需要更换电脑板。

网友:
代换管温试下或者是缺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系统堵!还有就是夏季加过氟!你懂的!

弗不多,看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室内机管温有问题,过负荷保护不起作用就会造成压力越来越高。空调制热时产生的热量是蒸发器吸热和压缩机产 ...

谢谢,你说的有道理,明天试试!

网友:
很明显是粗管道有折死弯的地方,只要查管道的每个折弯处就能解决,记得处理完管道以后换掉管道感温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