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看压缩机

楼主(2017-11-20):
请教该压缩机是5P机吗?是低温机,还是中温机,运行电流多少,
Mcc电流是个什么叁数最大,还是额定

网友:
5p的  中高温机

网友(2018-01-02):
MCC是最大连续电流,也就是说不能长期间超过此电流运转。
C-0500-TWN,C的后头空白没字母,那表示是低冷凝温度使用,也就是说只能用在水冷凝器系统。应该是低温机。
如果用在风冷凝器系统,必须有喷液降温装置。或者压缩机本身(头顶)有风扇降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