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进总线

楼主(2017-11-20):
这个康佳电视机。。我按平常那样进总线都进不了。。我用万能遥控的。。大家帮我看看这个芯片的机子还有什么好办法进总线的谢谢

网友:
这是组装机用57L5或_55L7组装机遥控器试试。

网友:
50J2遥控器下面的那个小孔捅几下有惊喜。

网友:
组装电视,不是康佳的

网友A:
组装电视,假康佳,用组装机55L7遥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组装电视,假康佳,用组装机55L7遥控器,

我只有万能遥控啊!

楼主:
我只有万能遥控。。怎么进总线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只有万能遥控。。怎么进总线啊?

楼上已说明

网友:
万能遥控器能用时按不常使用键如伴音,声音键,不行用按键减音配合回看返回键。

楼主:
我进去调了没有用。怎么调一点反应都没有。。是不是要重新写数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