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同行交流多请教 拨开迷雾见晴天 ——浅谈TCL的MT5507芯片方案主板维修

楼主(2017-11-20):
    三人行必有我师,在智能机流行的今天,面对不同厂家,不同芯片方案,闭门造车独自维修会举步维艰,同行交流,向技长者和多修的师傅请教,可拨开迷雾见晴天,TCL的MT5507芯片故障维修,不仅使我对此深悟,也更使我了解维修人掌握知识和方法的重要性。

品牌:TCL;
机型:LA32F3800A;
机芯:MT07P;
故障:开机出字符就卡死不动。

    按维修常规方法,先软后硬,先强制升级,升后故障不变。为快点准点判明故障,连接串口看打印,这个机器的串口在usb3.0接口上面。用做好的线链接串口出现打印。 打印信息太长,截取了最后一段。

    打印信息卡在此处不动了,U盘升级后故障现象不变,请教RT809H一线操作工程师陈振国老师,老师说是EMMC有问题,要换emmc,也可用809H擦除重新读写试试。陈振国老师又提供了这个机芯的emmc备份数据。因为手头上没有4g的emmc,用户又急着要。抱着试试看的态度,首先找到本机图纸找到EMMC的地、CLK、CMD、D0(短接晶振或者断开CLK电阻,我选择的是断开CLK电阻)飞好线,如下图。

    连好线,用原机供电打开809H编程器,点击左上角智能识别选择EMMC ISP。为了保险起见先读取了原机的emmc数据。

    读取完成后选择擦除emmc。

    擦除完成后然后点击写入。先选择陈老师备份的emmc,写入完成后装机成灰屏,不过能遥控关机,证明已经不死机了。再次请教陈振国老师,他说他是高分备份的,我的机器上32低分的。为图简便,试试盲调屏参未果。没办法,重新飞线,用809H写入自己备份的数据。

    写好后开机,云开雾散,灰屏已走,久违的桌面又笑眯眯出在屏上!

    以前常听说809H可以挽回一部分EMMC,这次亲身体会了809H在线ISP的神奇。同行交流多请教,拨开迷雾见晴天。从此机维修中,更加体会到同行交流互补互进的心得,特别在迷惑时,得到同行和老师的指点,会豁然开朗。在此,谢谢陈振国老师细心指导,谢谢809的团队。最后把飞线图分享一下。

网友A:
好,好文章技术含量高,我们一定要养成良好习惯,对自己维修过的机器一定要“[备份数据”这样有不言而喻的很多好处。

网友B:
的却是这样,勤学好问嘛!

网友:
判断好了,直接换板,什么都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好文章技术含量高,我们一定要养成良好习惯,对自己维修过的机器一定要“[备份数据”这样有不言而喻的 ...

同感,最不济还可以还原

网友C:
不懂,只是读出来,再写进去就好了,数据都一样,什么原因,难道跟U盘一样,重新格式化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懂,只是读出来,再写进去就好了,数据都一样,什么原因,难道跟U盘一样,重新格式化吗。

数据没坏的情况下,EMMC坏块引起,擦空时候屏蔽了坏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的却是这样,勤学好问嘛!

缘分呐,俺也姓梅。向您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