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事达养生壶

楼主(2017-11-22):
荣事达1829型号养生壶通电后闪一下,就没反应了,求高手指点

网友:
拆开量一下供电电压正常不。

网友:
板子短路,找个师傅修

网友:
我掐指算了下,你这个故障应该是你家附近哪个维修师傅快饿死了,佛祖显灵才给你发的难,施主,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赶紧放下烙铁,立地成~~~~~

网友:
这还用问吗?板坏了。

网友:
找个师傅修一下就行

楼主:
感谢大家热心回复,我送师傅修理,何必要来这里啊

网友:
想问下楼主,你的养生壶修好了没?什么问题啊?我这也有个坏了,跟你的相似

网友:
开机大概一分钟后就渐渐熄灭关机了!啥问题呢?

楼主:
我的养生壶修好了,板子没有问题,什么零件也没换,重点检查了壶底与底座的耦合器,发现接触不良,调整后,恢复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