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M1005打印机

楼主(2017-11-23):
一惠普打印机报故障代码 Scanner Error  12  (扫描组件错误12),经询问此机之前修过,打开面板看到扫描部分卡在中间未归位,拆开后扫面部分卡死在最右面,拿掉后检测驱动电机完好,故障为机械故障,

111

111
松动图中白色齿轮上面的两个压片,经多次调整后恢复正常

楼主:
另在维修中出现报Scanner Error  20  (扫描组件未到位)故障代码,

网友:
谢谢分享,我的打印机也是这个型号。

网友:
是机械故障,既然已经排除故障了,那恭喜你维修成功!

网友:
简单的机械故障,恭喜修复

网友:
多谢分享,机器用久了,白色齿轮磨损,我一般都会涂些润滑脂。

网友:
我的也是惠普1005P打印机,几年了很好用的,有一次排线坏了,花了100元修好了,硒鼓好像能打印一包纸,就出现了黑边,也不知道是硒鼓的故障还是打印机本身的故障。

网友:
把齿轮上的压片调松一点,最好把齿轮拆下来给轴上把润滑脂涂抹上。

楼主:
下次在碰见了加点润滑脂

网友(2017-12-25):
顶一下,技术不错

网友:
这机器其他毛病没有,就是几年过后出这个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