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焊机维修实例

楼主(2017-11-24):
逆变焊机维修案例
凯尔达s-400逆变手工焊机
故障现象:送电跳闸
检查维修:送电跳闸一般是短路造成的,开盖检查三项整流桥击穿,IGBT两组击穿(本机采用全桥逆变电路IGBT使用G50N120八只)主板上有进水痕迹,首先清洗维修主板,应主板上的一只LM324的一条腿已经腐蚀短,检查附近电路的过孔补焊。
        更换IGBT 、整流桥和检查二次输出电路正常,通电(不能给IGBT版供主电源)后不跳闸风扇运行正常,测量主板交流23V供电正常,整流滤波、15V稳压输出正常,驱动电路供电正常。之后测量主板驱动输出为0(正常时空载为AC18V  接上驱动变压器为AC15V 注意表的型号不同测量出的读数不同,我的表是优利德UT39A)后仔细检查主板发现标号为VD2 VD3的稳压管损坏,应是贴片元件没有标示,所以去到凯尔达的总代理那里拆了一个一样的主板把上面的VD1-VD5都拆下来检测了一遍参数除了VD1为7.6V其他的都为18V的稳压管。更换了损坏的元件后通电测量驱动输出AC电压正常,同时用示波器检测波形30分钟一切正常,测量8只IGBT G E极电压(AC15V)波形正常。之后通主电源开机测量空载电压DC76V,焊接4个的焊条3根一切正常,交付用户使用。
    注意在更换IGBT的同时一定要同时检测驱动电路的元件是否正常,最好同时全部更换

机型同上
故障现象:空载电压低(DC27V)
检查维修:这个问题是这个机型的通病,是应为2次输出后的负载电感损坏(严重时会起火),主要是应为开机后常时间不焊接造成的,另外线圈的线径细,用4平方的耐高温线重新绕23砸后接上工作一切正常,试机3根焊条后交付用户使用。

机型:一台ZX7-315 MOS管手工焊机(牌子看不请)
故障现象:逆变版炸机
检查维修:开盖检查此机是伪劣产品单逆变器共20只MOS管(4组)这种逆变器最大提供270A输出电流。目测两组MOS管损坏,电源板电容炸开,估计是使用柴油发电机电压不稳造成。
    首先更换滤波电容,断开驱动输出、检查整流桥、2次输出正常后通电(这个时候不能通主电)测量主板供电、表显、驱动管电压、输出波形正常。
    更换损坏的MOS管和G极电阻(4.7Ω),注意炸机这两组的驱动一定会损坏。更换驱动输出的5.1V稳压管和损坏的1N4148后测量个输出的阻值正常,接上主板测量驱动电压其中有未炸机的一组输出电压为0,根据经验所对应的一组MOS管有一只软击穿,然后逐个断开G极电阻测量当断开到第3只管子的时候驱动电压恢复正常,在测量4组驱动电压(4.5V左右)波形正常。(注意在以上检查过程中530V主电源一直是断开的)
    接上主电源开机测量输出DC90V正常,焊接4个焊条3根一切正常,最后给逆变板刷绝缘漆3层后交付用户使用

机型:瑞凌WS-200氩弧焊机
故障现象:点焊炬开关后保护灯亮
检查维修:此故障为焊机工作后过流保护。亮保护灯有4中情况
1、二次输出短路,这个故障为通电保护灯即亮。
2、焊接一定时间后保护灯亮,属于热保护。
3、焊接一下后保护灯亮,属于反馈不正常保护。
4、点焊炬开关后即亮保护灯,属于过流保护。
本机属于第4种,根据经验一般为逆变版上的MOS管击穿,220V供电的机子很少有炸机的故障。测量逆变版4组驱动输出发现有一组阻值为0说明这组有管子击穿,之后断开个管子的G极电阻当断开到第3只时阻值恢复正常说明这个管子击穿,焊下测量损坏用2SK2698代换后测量4阻驱动输出阻值正常,通电后点焊炬开关电磁阀工作正常,高频放电正常通气焊接10分钟一切正常交付用户使用。
注意:要测量输出电压一定要断开高频引弧线圈,否则会把表打坏的
机型:瑞凌WS200A氩弧手工两用机
故障现象:手工焊正常,氩弧焊不起弧。
检查维修:手工焊正常说明主控电路、逆变电路、2次整流电路、主电源供给电路正常。故障点就在,功能转换电路,氩弧焊控制电路和高频产生电路。
    通电开机把功能转换开关打到氩弧焊点焊枪开关电磁阀动作正常,测量DC输出59V正常,说明功能转换和氩弧焊控制电路正常,故障在高频产生电路,这个型号的机子高频产生电路、氩弧焊控制电路主电源供给电路在一块PCB板上(俗称下板)。
     打开机壳,点焊炬开关用手感觉高频控制继电器有动作,说明继电器驱动管和供电正常,测量输出限流电阻(1K6W)正常说明倍压整流电路的高压二极管没有击穿,引弧线圈连接正常,剩下就是高频输出耦合电容(10K102两个并联)和高频信号输入的问题了。一般输出耦合电容两个同时损坏的几率很小,根据经验判断为高频信号输入异常造成没有高频电压输出。这种MOS管的小机器的高频输入是从逆变板的主变压器输入端并联引出310V的高频电压通过一个隔直流电容(630V104)和一个电阻(3W100K)并联后通过继电器与高频变压器初级并联,拆下隔直流电容测量容量很低,更换隔直流电容后试机高频打火即正常,焊接10分钟一切正常交付用户使用。

机型:华意隆铁金刚ZX7-315手工焊机(220V)
故障现象:开机没有任何反应。
检查维修:本机采用单管IGBT 4只(40A600V)组成全桥逆变电路但是价钱便宜实际电流达不到标称电流。开机没有反应是主电源供给电路和辅助电源故障(这款机器的通病特别是电源电压不稳时)开盖检查电源线正常,整流输出310V正常,辅助电源24V没有输出。
    这个机子的辅助电源和主控电路在一块板上,辅助电源是采用3843和一只MOS组合的它激式开关电源,次级输出DC24V和DC-18V共主板、主电源继电器和风扇使用。
    维修这样的开关电源一定难不到大家,所以就不在叙述了。

机型:瑞凌ZX7-400(MOS)手工焊机
故障现象:电流打不可调焊条接触工件起弧后即保护。
检查维修:这种故障是应为反馈不正常造成的,这款机子是通过输出端接分流器(400A75MV)产生电压降给主板提供反馈电压。
    开机检查发现分流器下端的一个线已经脱落,把这个根线焊好试焊正常,同时发现分流器已经经过高温变色,输出插座的胶木变形,询问用户得知他采用的快速擦头为中式50平方插头,而机子上用的是欧式插座,因接触不紧大电流焊接时发热严重使反馈线与端子之间的焊锡融化造成脱落。
    更换输出插座重新焊接反馈线(把线剥长点拧几圈在用焊锡焊接就算高温也不会掉)。用4个焊条3根试焊一切正常交付用户使用。

机型:锐龙ZX7-400(MOS管)手工焊机
故障现象:开机保护灯即亮
检查维修:在地板我说明了氩弧焊机亮保护灯的4种情况,由于手工焊机开机逆变器即开始工作所以逆变版和2次整流板故障都会造成开机即亮保护灯。本机使用双逆变器并联输出,开壳检查逆变版没有炸机的痕迹,测量驱动输出端压降正常(0.7V左右)测量8组mos管的D G级压降正常说明逆变正常,故障在2次整流电路,然后测量焊机输出端压降为0(正常时0.25V左右)说明整流二极管有击穿。
    由于本机为上逆变器并联必须分开测量,松开逆变器输出端螺丝把链接两个逆变器的铜排分开然后分别测量两个逆变器的输出端来判断是哪个的问题(2次整流两个逆变器同时损坏的很少本人只遇到过一个)。判断出事哪个逆变器损坏后拆下来维修,这款机子2次整流用D92-02肖特基半桥12只并联,最快的办法就是用吸锡器吸空D92中间的那条腿与铜箔脱离然后测量输出端压降如果恢复正常即为这只管子损坏(我遇到的只损坏一个管子,目前还没有遇到一个逆变器同时损坏两个整流管的),如果压降没有恢复在进行下一个,能不能很快找到要看运气的哦!!!!
    更换整流管后开机保护灯不亮,开机后一个逆变器的风扇不转,所以这个逆变器损坏的原因应该是风扇损坏后部能正常散热造成2次整流管的损坏,同时更坏风扇测量焊机输出端空载电压76V试焊3根焊条一切正常交付用户使用。
机型:凯尔达S-200(IGBT)手工焊机
故障现象:通电风扇和电源指示正常但输出端没有空载电压
检查维修:这款机型的通病,本机是用4只40A600VIGBT组成全桥逆变电路,控制板和驱动板上使用贴片元件,电压适应能力弱,电压不稳时容易损坏。
    开壳检查辅助电源变压器次级输出正常,整流滤波正常,稳压电路时用LM2596-ADJ组成15V稳压电路,测量1脚输入端DC26V正常,输出端DC26V异常(正常为DC15V)说明LM2596已经损坏。LM2596稳压后的15V是给驱动电路提供电源所以当2596损坏后驱动电路一定过流损坏。检查驱动电路的4只MOS管未损坏(这个管子损坏的几率很小,本人目前还没有遇到过),MOS管的限流电阻可以看到烧的痕迹,测量已断(这个是用两个1205 1Ω的贴片电阻并联)。
    更换LM2596-ADJ 和两个限流电阻后开机(这时要先断开IGBT的主电源防止驱动输出不对损坏IGBT)测量LM2596输出端15V正常,测量igbt的驱动电压4组都为AC15V左右正常,然后通主电源开机测量输出端空载电压DC58V正常,用3.2焊条3根试焊一切正常交付用户使用。

机型:瑞凌LGK-160等离子切割机
故障现象:点割枪开关保护灯即亮
检查维修:在地板我说明了氩弧焊机亮保护灯的4中情况,等离子切割机和它有一点区别,在2次整流损坏时不会开机亮保护灯,当过流和2次整流有故障时都是点割枪开关后即亮保护灯。而瑞凌设计的IGBT保护电路比较不错,目前我还没有遇到炸IGBT的故障,所以首先怀疑2次整流,因这款机子采用桥式全波整流电路,所以要拆开主变的引线才可以测量,果然一块整流模块击穿更换后试机输出空载电压(忘了多少V了好像是280V)正常,维弧正常,试隔45MM碳钢板(电流开到最大)正常交付用户使用。

机型:瑞凌LGK-100等离子切割机
故障现象:开机运行正常,点割枪开关维弧正常,试割起弧后保护灯即亮
检查维修:根据故障现象为反馈电路故障,本机反馈电路采用霍尔电流传感器为主板提供反馈信息。开壳更换传感器故障不变说明不是传感器的问题,更换主板后一切正常,看来问题在主板测量主板个电压正常,更换反馈电压比较器(LM358)故障不变,然后在更换SG3525故障不变,测量比较器外围电阻、更换二极管无效,维修陷入困境。
    然后在一次测量各路电压发现供传感器的+ -12V电压的-12V比+12V略点(实际测得为-11V)所以怀疑是不是这路电压的问题所以用表笔插在传感器的-12V和地之间然后试隔在起弧瞬间电压表针向低摆动较大(数字表看不出来),所以怀疑是供-12V的稳压块7912故障焊下用表测量输出电压只有7.8V损坏,更换后正常。
    为什么7912损坏后还可以测到有-11V只有的电压呢?所以拿来主板把周围的原件拿掉仔细查看电路,原来在7912的输入和输出并联了一个1W1K的一个电阻-11V的电压时从这里来的,后来分析可能是7912没有装散热片用这个电阻分担7912的一部分电流吧。大家可以探讨一下。顺便说明当时我把这个电阻去了,这台机器以用了快1年了也没有在出现这样问题。

机型:瑞凌WS-400A(MOS管氩弧手工两用机)
故障现象:这台机子是集合了4中典型的故障在一起费了一番周折啊!!
检查维修:起初用户送修来时说通电挑闸,是应为进水造成的,开壳后观察电源板(俗称低版)的确有水渍,测量整流桥(型号S25VB100)击穿两个,逆变版有炸管,测量2次输出短路(这就是这种机子最典型的3中故障)。
    开修吧!更换整流桥,(更换整流桥要把逆变器拆出来顺便就把击穿的2次整流管也换了只坏了一个)清洗底板,先不管逆变版把逆变板的主电源去掉,然后通电还跳闸,在测量又损坏一个,把坏的那个去掉在通电又烧一个(问题严重了)测量动了点395V正常问题出在哪里呢?想想先把底板来个大清理,把所有的原件和接插件都取选来清洗 、测量当拿下接整流桥的那个插座后就看见正极和交流输入直接由高压打火造成的那种痕迹,问题应该在这里把它清理干净在洗干净PCB版,装机通电这回不跳闸了风扇转了,数显表亮了,底板的24V由了,电源继电器动了,主电源插头有电了。。。。
       下来就维修逆变板(俗称上班)更换炸了的所有MOS管(一共16个心痛啊!都是钱啊!!)同时更换驱动部分的稳压管和二极管,还有MOS管G极的电阻,换号后仔细测量没有问题然后刷绝缘漆,等漆干了上机通电测量输出端电压0(好家伙还有问题)。
      拔了主电源通电测量主板上4个电流放大管D极电压0V(这是第4种典型故障),拿下来测量又两只管子击穿(型号IRFZ24 IRF9Z24 如果没有原型号可以用IRF540 9540代换)这里的管子击穿后给他供电的限流电阻一定烧断,就在它们的旁边1W1Ω的电阻(有的时候立版上的8050和8550会同时损坏,有的时候测量时正常的但是一通电又烧Z24软击穿)为了保险更换8050 8550 Z24 9Z24 电阻,然后通电测量D极电压13.8V OK了主板工作正常。
     把所有连线接好通电测量2次输出79V正常,把电流条到100用3.2焊条式焊,焊条刚接触钢板其中一个逆变器炸管,在检查更换MOS管(总以为是管子质量的问题),换好后试机同一个逆变器有炸管,因以前出现过这样的问题所以马上怀疑主变压器,拆下主变(用的是13:4的3只串联)用电感表测量又一只得电感量很小很小,确定损坏(主变损坏的几率不大)更换后装好一切试机OK不在炸机,式焊4.0焊条5根(快速点焊)一切正常交付用户使用

机型:杂牌(没有记清楚)ZX7-400手工焊机
故障现象:无输出电压,表显正常风扇正常
检查维修:本机采用MOS管双逆变器并联,首先测量输出端正常,2次整流没有击穿,故障灯不亮不是过流保护,逆变版正常,测量主板(参考17楼)驱动信号电流放大管电压24V说明保护性封波,故障在主板,断开两组驱动输出线故障不变,断开温度保护开关故障不变,给用户断定主板坏要更换(用户催的急忘了一个问题)。
      拿了一块修好的主板换上傻了故障现象一样,不是主板的问题(换上的主板是测试过的绝对没有问题)用户还在催,于是坐下点上一支烟想了想,突然想到这种机子有缺项保护功能,是不是缺项了,扒开缺项保护插头,在测量4个MOS管漏极电压正常(13.8V)原来是这里的问题。但是这种机子缺项保护后电源正常后关机在开机就可以恢复正常,为什么一直保护呢?拆下电源板测量原来保护电路的光耦击穿了,(询问用户原来是用发电机带的那就合适了,是应为发电机的电压不稳造成的,一般这个是不会坏的)更换PC817光耦后一切正常,试焊3根焊条(快速点焊)一切正常交付用户使用。

机型:广州三田LGK60等离子切割机
故障现象:点焊枪开关无任何反应
检查维修:这种问题用户使用上最容易出的问题是气压不足,应为60以上的机子都设计有欠压保护开关,起初以为上气压不足造成的,让用户又换气管又换油水分离器还是不行,问题出在自己身上(太自信,太着急),应为气压不够的时候电抢开关电磁阀会动,有气出来但是不能切割(一时没有想起来让用户花了冤枉钱)。
用户把机器拿来后马上拆出引弧版(点抢开关没有反应都是这里的问题所有的控制电路都在这个板子上就两个三极管)测量没有坏的地方。然后检查抢开关插座到引弧版的链接线果然有一根断了。
从插座到引弧版中间有块小版,上面有个互感线圈和两个小电容是用来率除高频干扰的,线圈是用软线绕的,4个头焊在小板上又没有固定随着机器的震动断了一个头。
把线头焊好同棒棒胶粘好上机一切正常,还有这个机子压根就没有设计欠压保护开关,线圈没有固定是导致本故障的主要原因。
这个故障很简单但也容易忽略。

机型:同上
故障现象:点抢开关机器有反应不能切割,同时没有维弧
检查维修:点抢后电磁阀有动作,测量割枪与地线之间有有DC280V电压,说明主板、逆变板、整流板都正常,问题应该在引弧板上开机点开关没有高频放电确定问题在引弧板(此机的高频产生电路与其他机器不一样,是通过一个555电路驱动一个MOS管与黑白电视机高压包产生高频,令一种设计是从主变输入端取高频脉冲通过变压器然后4倍压整流后获得)。
     高频产生电路的电源是由控变提供通过维弧继电器的一个触点控制通断,维弧继电器是通过逆变器产生的DC280V降压驱动一个小继电器控制。
    而现在的问题是没有高频产生所以不能正常切割,点强开关后维弧继电器不动作,用手放在那个小继电器上点强开关有动作,说明问题出在这个继电器到维弧继电器之间,根据经验这个小继电器的故障率较高,随后拿出引弧板把小继电器的常开触电短路开机点强开关维弧继电器动作正常,更换后装机接气试割一切正常。
    注意:维弧继电器的驱动电压是由主板提高的DC24V,应本机的散热风扇用的是DC24V的运转正常所以没有怀疑24V供电。

机型:宝马ZX7315 MOS管手工焊机
故障现象:保护灯亮,没有电压输出
检查维修:本机采用双逆变器并联做的比较扎实输出电流时足的,就是牌子有点大。
        手工焊机亮保护灯以前提到3中情况,1过流保护,2过热保护,3:2次整流击穿交流短路。检查输出端正常,风扇运转正常,应该是过流保护,开机测量逆变板发现有一只NOS管击穿,同时G极电阻短路,更换以上原件后试机焊接正常,心想今天干了个利索活。上机交付用户使用。
        不想第2天又拿来了,检查还是那只管子坏,心想用的是个拆机的管子质量的问题,在换一个全新正品上去,好了交付用户,不了第3天又来了,还是哪个管子坏,这回可不是管子质量的问题了吧!开始仔细检查,发现患上的哪个4.7Ω的电阻怎么看都怪怪的,算了测一下,用表一测傻了47Ω(给我拿电阻的是技校毕业来上班不久算是徒弟吧!怎么认电阻我很仔细的教过他,非常有自信的告诉我没有问题,还给拿错了。)当时拿了电阻我也没有看,总以为学的不错,不会拿错,我也自信教的不错
        把这个电阻更换为4.7Ω在装一个拆机的K2611后正常,交付用户使用,一个月后回访了一下一切正常。
        这个是我2年前的案例,提醒朋友们在维修MOS管机子的时候一定注意G极的电阻,不要犯小弟一样的低级错误。

机型 :联合汇利NB-350
故障现象:送丝速度特别慢
检查维修:本机是仿松下KR系列机型。单独给送丝电机供电电机转速正常,说明电机正常,点焊枪开关电压可调,电磁阀动作,电机可以转说明6芯控制电缆正常,主板控制电路正常,剩下就是送丝控制电路和送丝电路的供电了,根据经验一般送丝电路故障送丝电机不转,现在送丝电机可以转送丝控制电路基本正常。(送丝电路为主板左下脚的那部分电路,那个MOS管为刹车控制管,这个击穿后电机不转故障较高,调速电路由旁边的那两个单向可控硅控制,这个损坏后电机。不转很少坏)检查以上主要部件正常,测量双27V供电很低,判断为送丝电路供电异常,检查线路此电压从主变的副绕组输出(难道主变坏了吗?吓了一跳说好这台机器修好500大洋难道要赔钱不成)用摇表摇主变没有短路,这两个绕组没有断路,那为什么没有电压输出呢?仔细观察分析这个主变,这个双27V绕组是绕在单独的一个线包上的,如果这个线包缺项那它输出就会不正常,马上开机点焊枪开关交流接触器吸合测量交流接触器输出端果然缺项(怕怕这个时候一块石头落地不用赔钱了)马上更换交流接触器(先用4011代替),立竿见影故障排除焊接一切正常。拿来坏的接触器去买时发现原机用的是一个25A的接触器感觉不对,与用户沟通后得知此机原来别人修过后就经常坏交流接触器,看来是换错了型号,随后找来一个3510装上(再大的不好装)交付用户。
    两月后回访用户一切正常。

机型:唐山松下KR-500
故障现象:电磁阀一直是吸合的不受控
检查维修:电磁阀一直吸合铁定是主板的问题,如果控制电缆有问题要不是不吸合,就是点枪开关后一直在跳。
测量电磁阀不管是焊接与待机都有DV24V电压,检查式气开关正常。转到主板,这种主板的电磁阀控制是由立版的6脚输出控制信号控制一只三极管(NPN型)通断在去控制一个小继电器(它装在主板中间下部)通断然后控制电磁阀。
关机后测量小继电器触点没有短路,测量控制三极管正常,通电测量立版6脚输出始终为高电平,确定立版损坏,更换立版通电试机电磁阀控制正常,交付用户。
备注:立版损坏的几率很小,6脚上接的那个控制三极管到是故障率较高(软故障较多)大家维修时注意。

机型:易特流G4.0
故障现象:送电跳闸
检查维修:送电跳闸一般是整流桥短路造成的,但是这种机子这种问题倒是不多,根据经验是IGBT损坏造成的。
开壳检查果然是4个单管IGBT全部击穿,测量三项整流桥正常,主电源滤波电容正常,变压器风扇正常。
本机采用全桥逆变电路由于为了节约成本只用了4只IGBT(市场上好多便宜的机器都采用这样的设计)损坏率较高。
更换IGBT(K40T1202)(有的机器用的是G60N100BNDT都用K40T1202代换这个管子耐压高点故障率可以降低点)后试机正常,交付用户使用。
注意:更换IGBT时为了保险要把G极与E极之间的双向抑制二极管同时更换型号为P6KE16,如果没有这个器件就用两个16V的稳压管负极对负极串联代用。

机型:锐龙zx7-400
故障:焊接保护
检查维修:焊机开机不保护 一焊就保护
检查是分流器线头生锈接触不好
检查一下返馈线插针到分流器通不通,如果不通注意看看分流器上的两个小螺丝是不是生锈了。如果返馈线正常,拨开主电DC537V插头,找两个万用表,一个表测前级驱动的Z24,9Z24(共四个)其中的一个,工作时应为15V,再把另一个万用表打到二极管档,拨开返馈线排插,用表笔(红笔接地黑笔接另一个插针)碰接返馈线的这两个插针看另一个万用表测得的原15V有没有变成24V,如果能说明返馈线路正常。这些没问题哪就是中板变压器有坏的了,本人有遇到过,开机不保护,焊一下就保护了,结果是中板变压器坏了一个。

机型:瑞凌ZX7-315
故障:电流最大
检查维修:瑞玲电流表大小变化 电流但是最大,检查焊机分流器 如果上锈 打磨干净   顺着线子上来 检查插头 中间那根线  然后上到那个立板从左到右第四根  上面有个100欧的电阻 是否开路变化
主要看分流器 分流器会造成 一焊就保护还有救是这个电流最大不受控。

楼主:
  一、开机后上刀伸出不回      ①检查油管路是否装配正确,并对照说明书进行装配;      ②检查下切刀是否存在过小或过盈的现象,一般而言,下切刀的间隙应保持在0.2毫米左右;      ③检查电磁换向阀是否存在不换向的情况,并对线路连接情况、电器情况进行检查,如电磁换向阀存在故障,应对其进行更换。      二、切不断或有时切不断      ①检查切断用高压情况,如切断高压有异常应对照说明书调整压力大小;      ②检查上下刀间隙是否存在过大的情况,如发现有异,应将其调整至0.2毫米左右即可;      ③检查延时断开时间、继电器时间是否存在调整短的现象,如发现有异,应将其设定在0.2~0.4秒;      ④检查是否待切断钢筋的强度过高,用户可用以前切断过的钢筋在机器上重切一次,以便分辨待切断钢筋的强度大于750N。      三、不切      ①检查电磁换向阀是否存在损坏或内有杂物,如发现损坏,应对其进行更换,若是发现内有异物,拆卸下后对其进行清洗即可;      ②检查交流接触器(KA2)是否存在开点烧坏的情况,若发现上述问题,可对其进行维修或更换;      ③检查接近开关是否存在损坏的情况,若发现上述问题,可对其进行更换;      ④检查ZJ中间继电器是否存在损坏的情况,若发现上述问题,对其进行更换即

网友:
转载的吧,不过转载也快乐

楼主:
常见问题及故障如何分析从而解决问题,按以下几大方面处理及解决问题。 一、汽油机故障分析及检查        (  152F-190F)汽油机在使用过程中常出现一些故障,主要是汽油机发不燃、发燃熄火:不易启动:功率不足;转速不稳、有异常响声等。发现汽油机有故障后,应冷静分析,查找原因,不要盲目拆卸。判断故障的方法应当是由简到繁,由表到里,这样能准确及时的找出故障原因,否则,会把一些简单的故障,当做复杂故障大拆大卸,既浪费时间,又找不出故障,有时反而会将零件拆坏。现就常见的几种故障分析如下: 1、汽油机为什么发不燃、发燃熄火都是以下几种原因导致。     ①、首先检查机油、汽油是否加到位,油开关是否完全打开。         ②、拔掉报警器线,开启熄火开关再启动。 ③、检查火花塞是否有火、点火器是否烧坏、若有问题更换即可。 ④、检查化油器是否赌塞。 ⑤、检查气门间隙是否在规定范围内(进气门0.10mm、排气门0.15mm)。活塞处于上止点时,此时进排气门处于同一直线上。才可调整气门间隙。 ⑥、检查进排气门是否卡死。若卡死会无缸压、启动时没力特别轻。清洗气门或跟换气门即可。 二、汽油机不易启动 ①、首先用手转动起动轮,转过上死点时,感到比较费力气,且转过上死点后启动轮可以自动转过一个较大的角度,说明压缩正常,对于新机器或大修后的一般情况下压缩力是好的。 ②、启动时气缸内无爆发声,排气管排气有气无力,且排出的气体干燥无味,这种现象出现大多说明油路系统问题。应分别检查油箱开关是否打开,油箱内的存油量,油路接头是否松动,按几下化油器加浓杆看是否有油流出。 ③、启动时气缸内无爆发声或爆发声杂乱化油器或消音器回火放炮,且消音器排出的气体潮湿有汽油味。出现以上现象大多是电路系统的毛病。 无爆发时应首先取下火花室,将火花室放在高压线上的火花塞护罩上,并将火花室侧电极与机器的金属部分相接触,迅速转动轮启动轮看有没有蓝色的火花跳过,若没有,应分别检查电路各个部件。对于旧机器如果电路、油路都正常,仍无法启动,可进一步判断压缩压力是否太小,这时可取下火花塞倒入气缸内少量机油,然后装好火花塞。如果能够着火说明气缸压缩不好,应拆开气缸盖,检查缸垫是否破坏,拿下气缸检查活塞环和气缸是否磨损过度。 ④、各部均良好,由于启动环境温度过低,机器太冷,汽油不易雾化,也不易启动。 ⑤、若管路接合不严,油少气多或空气滤清器堵塞油多气少均不易起动。 ⑥、起动拉绳的方向技巧及启动速度对能否启动也是有影响。 ⑦、启动时若阻内门开度不恰当也不易起动。 三、发动机功率不足,通常说没有有劲。 主要有五个方面原因: ①、机器压缩力不足:活塞、活塞环、气缸磨损、更换新的。调速齿坏掉或松动。 ②、点火时间不对、过早或过迟对充分发挥功率都不利,对于新机器点火时间要在规定的范围内(指原装有白金的汽油机)对于现在的内转子磁电机(指现有汽油机)使用过后也需调整点火间隙。 ③、混合气过稀和过浓。 ④、曲轴箱压力不足:机体漏油,曲轴箱密封垫破损,更换。缸头漏气,油封损坏,更换新的。 ⑤、发动机过热,机器不要长时间超负荷运转,及时清除气缸盖,活塞顶部积炭。 四、汽油机运转不平稳。 ①、发动机有敲击声。、活塞、活塞环气缸磨损过大,活塞销与销孔磨损或曲轴主轴劲、滚针轴承磨损。修理或更换新件。 ②、有金属敲击声(爆燃)。汽油机过热,燃烧室积炭或汽机油牌号不符合规定。冷却、清除有关部件的积炭或更换规定牌号的汽机油。 ③、汽油机断火。浮子室内有水或沉淀机油,火花塞断电器间隙不合适或定子松动。清除积炭,调整间隙或更换新件。 五、汽油机运转时有异常响声。 异常响声有三种情况: ①、燃烧声听起来时象杂乱的金属敲击声,比较清脆当突然关闭油门时此种声音就消失。造成的原因是燃烧室积炭;机器局部过热;汽油抗爆性太差、辛烷值太低,造成不规则燃烧。 ②、金属撞击声、停止供油此声音仍能听到,怠速特别明显。原因:连杆小头衬套磨损,衬套与活塞销的间隙增大。连杆大头轴承间隙太大。 ③、机器运转起来有一个明显的不同于燃烧声的“哗哗”声,调整时特别明显。原因:曲轴前后轴承磨损,间隙过大,连杆轴劲磨损。滚动磨损。  二、常见故障原因与排除方法 (一)油路系统 1、断油  (指气缸内没进油) 原因有:油箱无油,油箱盖小孔堵塞,油开关小孔堵死,主量孔堵死,浮子室漏油,化油器针阀卡死,油路密封不良进气形成气阻。 2、混合气过浓。 现象:起动时,进气法兰连接处有油渗出,运转时消音器冒黑烟,燃烧室及排气口积炭严重,低速时排气管有“噗噗”声,功率不足。 原因排除: ①、化油器浮子室内油面过高,调整油面高低(浮子下面与主量孔平齐为好)。 ②、量孔增大,磨损或用硬物清洗致,更换量孔。 ③、阻内门没有完全打开(起动时一般冬天开1/3,夏天开2/3,等起动后全打开)。 ④、油针长簧位置太低,调上一格。 ⑤、空气滤清器堵塞,取下清洗。 3、混合气过稀 现象:机器猛加速时,转过反而下降,甚至熄灭,关小阻风门开度,转速又回升;机器运转一段时间就过热,机器没有劲。 原因: ①、混合油量不足或油路系统不畅通,加油、修复、畅通。 ②、浮子室油面高度较低。调整针阀支架,使浮子下平面与主量孔齐平。 ③、油路或量孔有堵塞现象。检查油路,洗净量孔。 ④、油路各油管接头处,因密封不良空气渗入。使油量发生波动,检查紧固密封好。 ⑤、化油器针阀卡死,燃油进不来,清洗修复。 ⑥、油针卡簧位置太高,向下移一格。 ⑦、进气法兰与化油接联处不密封,进入了多余的空气。应安装好既可。 4、化油器通气孔漏油。 原因与排除: ①、针阀卡住,针阀不密封,清洗。 ②、浮子损坏漏油,更换。有时按几下加浓杆后油充满浮子室,松开加浓杆浮子不能迅速浮起针阀关不上也易漏油,这时只要螺丝刀轻敲几下浮子就可以了。 5、汽油机工作一段时间后,汽油消耗量明显增大。 原因排除: ①、油箱或油路某个地方有漏油情况出现。 ②、汽油机活塞环和气缸过度磨损,使压缩压力降低燃烧不良,运转冒黑烟。 ③、燃烧室、活塞顶、活室环大量积炭,造成燃烧恶化。 ④、点火时间不正确。 (二)电路系统故障 电路系统最易出现的故障与排除 1、火花塞积炭造成火花塞侧电板和中心电极短路,造成机器突然停车,此时只要待机冷下来后,拆下火花室清除积炭既可。 2、火花室绝缘损坏  通常说漏电,检查方法通常下黑暗处火花塞许多地方发火,且中心电极和侧电极处火花呈暗红色很弱,更换新的。 3、火花塞罩与火花塞与高压线脱落,造成高压线断路或有油污造成断路,清洗装牢。 4、现磁电机已改为内转子定子点火,定子上的两颗螺栓,以及在高速运转时产生的震动,都会引起螺丝松动,或者定子与转子的间隙改变而断路,需作调整,紧固。 磁电机发出的高压火花呈暗红色。火花室的正常跳火颜色是蓝白色的。呈暗红色,说明电路有毛病,其原因有以下几点: ①定子和转子间隙不对。②火花塞漏电。③磁钢的磁性(也叫转子)变弱。定子受潮绝缘性降低,有局部短路情况存在。④定子和转子油污大多。⑤火花塞间隙不对,需调整。 (三)压缩压力不正常。 原因 1、活塞环磨损、折断、卡死、推失去弹性。 2、火花塞松动漏气。 3、气缸盖与气缸结合面或气缸与曲轴箱结合面的垫片损坏,或四根缸体双头螺栓、螺母松动。 4、曲轴二端油封损坏,掉落或失效。 主要原因: ①、油封弹簧脱落或弹力不足。 ②、油封刃口有损坏。 ③、油封内圈磨损过大。 ④、装油封轴颈不光滑,有沟痕或损伤。 ⑤、油封装配时没有能平正压入。 (四)其它 1、汽油机拉缸 汽油机在运转时,有时突然停车,有时还发出异常的响声,待车冷后活塞仍能上下运动,但缸体周围出现许多顺活塞运动方向的伤痕,通常称作拉缸。造成拉缸原因有: ①、活塞与气缸润滑不良,甚至干磨擦,混合油比例不对,机油太少或没有加机油。 ②、活塞环折断,咬死在活塞上或活塞环开口过小。 ③、活塞销卡簧折断或脱落。 ④、连杆弯曲致使活塞偏向一侧紧压缸壁。 ⑤、机器过热,冷却风扇损坏或风罩被污物堵塞,致使油膜破坏润滑恶化。 2、汽油机积炭严重 所谓积炭,就是未燃烧掉的燃油受热裂解变成炭沉积在燃烧室,活室顶、排气口处,积炭形成后会造成燃烧恶化,引起爆燃、排气不畅,活塞环卡死,合机器难于发动,功率不足,若积炭不及时清除会损坏机器、 ①、机油牌号不对,混合比例不对。 ②、压缩压力不足,火花能量太小,点火时间不对,使燃烧不完全。 ③、汽油雾化不良。 ④、机器温度太低。 ⑤、混合气太浓。 三.汽油发电机常见问题及解决方法     除开动力部分的所有原因 1、无电压 ①、检查调压器插线盒、正负极线(红线左边、白线右边)、是否完全接好。 ②、检查调压器是否烧坏、碳刷断、电压表线路是否脱落。接线柱的线路是否接反。 ③、检查电机是否烧坏。   2、电压高 ①、面板上电压高,电压表指针打满。首先检查电机尾盖后的线路是否完好。插线盒里的线是否完全接好 ②、更换调压器后检查电压表上的电压是否正常。如电压低或电压高则调整调压器上面的黄色平口槽。(顺时针调整是电压调高。逆时针调整是电压调低)。 3、电压表波动大 ①、发燃后电压表指针波动特别大,这种原因主要是调压器坏导致,更换调压器即可。 四.汽油机水泵机组常见问题及解决方法           除开动力部分所有原因 吸不上水 ①、检查底阀是否被异物挡住。 ②、检查水管接头是否密封牢固、漏气。 ③、检查扬程是否超过额定扬程。 泵体水封漏水 ①、检查水泵是否破裂、螺栓是否打紧。 ②、检查密封圈是否损坏、进出水口、水封磨损、水封未装好等现象。 ③、水封干磨时间长也会导致漏水,更换水封即可。 使用一段时间后拉不动 ①、检查泵体内是否有异物 ②、检查叶轮是否松动 ③、拉盘内是否有异物。 ④、使用环境不同容易出现缸头中出现杂质等现象。也会导致拉不动。

网友:
谢谢,你可真是雪中送炭

网友(2018-01-03):
怎么还有汽油发电机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