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电动车充电器负载仪器和电流监测仪

楼主(2017-11-25):
维修电动车充电器的好帮手,实时检测被修好的充电器的电流和负载能力,仪器的后面有个输出端口,可以接到客户的电动车充电器口上,仪器的前面是电压电流表,可以观测充电电流,还有个负载开关,分一档和二档,其实里面就是两个水货发热管,一档用一个发热管,二档并联,

网友A:
现在买一个新的充电器才多少钱?这种还值得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买一个新的充电器才多少钱?这种还值得修?

您说值就值,您说不值。它就不值,

网友B:
奇了怀了!一48伏充电器红绿灯都亮,却无电压输出!你说啥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奇了怀了!一48伏充电器红绿灯都亮,却无电压输出!你说啥原因?

保险丝断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保险丝断了,,,

拉倒吧!我测的整流管处为零,还真没见过这毛病!你觉得这毛病成立吗?

网友B:
我表肯定没坏,现在还没看那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表肯定没坏,现在还没看那物

充电器内部有2个保险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