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液晶电视逻辑板各组电压正常,但是白屏

楼主(2017-11-27):
一台42液晶电视白屏,逻辑板上各组电压正常,屏线也是好的,其中逻辑板上芯片两个17824hs芯片有好几个脚没电压,其中一个脚有其他芯片微热,这两个芯片冰凉,不知这两个芯片的电压数据,也不知道这两个芯片什么作用,拜请各位大师帮帮忙啊,谢谢!

网友:
逻辑板不贵,直接代换

网友:
我有一台康佳白屏,逻辑板电压都正常。有声音,期待楼主结果。

网友:
修屏
,还能有什么办法

网友A:
I7824HS-全称是IML7824

网友:
找上面的三端稳压,0欧电阻,还有电阻排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7824HS-全称是IML7824

师傅能分享一下原理图吗?

网友:
软件硬件都要修,光靠几个正常电压断定很难确定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师傅能分享一下原理图吗?

https://www.glynshop.com/erp/owweb/Daten/DSS/Promate/Products/Specifications/Promate%20Products/P101S1N1F-V0HP_rev01%20-%20GLYN.pdf

楼主:
换了逻辑板还是不行,只好拆屏,发现边板有几条线因为屏缺了一小块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