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见的故障,威力波轮洗衣机脱水撞桶

楼主(2017-11-27):
前两天接到一台威力全自动波轮洗衣机,客户说脱水时很响会撞桶,一开始怀疑是吊杆问题,因为上门去检查时确实是吊杆已经没什么力了,用一点力压一下就到底了,桶也有点歪,那时是空桶,没衣服,当时就换了吊杆,第二天客户又来电话说还是不行,又上门去检查,又调了下吊杆,又把抱簧拆下检查没问题,以为就OK了,当时客户还洗了个单被和蚊帐和几件衣服,都没问题,哪知道今天又来电话说不行,当时我也搞不清楚什么问题,今天偶然间观察了一下洗衣过程,终于有发现,洗衣服时电机只正转,不会反转,也没有异响,很正常,电机转动频率也正常,(就是转一下停一下的频率也正常)就是不反转,一直正转,现在怀疑电路板问题,控制不了反转,明天上门用表测一下就知道了。到时候再来说明问题,之前就是不够细心,因为这个洗衣机洗涤时是不能打开盖子的,打开就会保护,所以才会误判断。

网友A:
停的那一下是反转,多半是离合器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停的那一下是反转,多半是离合器问题

没有说停一下反转转不了,就是跟正常洗衣机频率一样,但他就是一直同一个方向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后面观察电机运转,不用打开盖子。

原来根本就没有想到过这个问题,没遇到过,客户说他全部过程都正常。就是撞桶,这个算是经验。今天去查一下,确定一下故障就可以了

楼主:
补充一下,我把皮带拆下观察电机,洗涤过程也是只正转不反转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充一下,我把皮带拆下观察电机,洗涤过程也是只正转不反转

电路板问题或者断了一根线

网友:
电容问题吧

网友:
离合器问题 不用想了 。

网友:
离合器问题多。

网友:
诊断问题 一定要仔细,全面。
不然怎么向用户交代
今天说这不行,明天又说那个也不行
用户心里怎么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