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 长虹50n1反复开关机

楼主(2017-12-01):
长虹50n1反复开关机,关机的时候电源12.3不变,pson不变,就是背光启动电压反复高低变化,看有哪位遇到过相同故障没有。

网友:
先分清,是背光问题还是驱动板问题!

网友:
这种故障基本是背光升压电路故障居多。可以先代换升压二极管试试

楼主:
现在我已修复,升级数据电视机修复。

楼主:
可惜数据太大无法分享。

网友(2021-01-04):
1109856570@qq.com   发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