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26GW/27ZB开机,外机工几秒停,过一会又启动,周而复始

楼主(2017-12-01):
打开外机,主板指示灯亮,故障灯闪灭闪,查故障代码为直流压机失步,由此可断定为某保护电路故障引起,此时陷入困境,查电压,电流保护,模块保护,其实没有头目!

网友:
检查一下外机风机和压缩机启动瞬间的电流和电压正常否

网友A:
把压缩机三根线拔掉,开机看还停不。

网友:
这个问题在我手上不超过20分钟就可以把板修好

网友:
我都是换模块   换换换

网友:
看看室内机应急开关是不是卡住了

网友:
模块不好换模块就好了

网友:
海信空调的备件可以找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压缩机三根线拔掉,开机看还停不。

等有空了,再试,自己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