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台三相48槽4极电动机接线图!

楼主(2017-12-02):
一台三相48槽4极电动机(40多千瓦左右),在其他地方维修不久,又烧坏了,是单层的,用三根线并绕(分别是1.25,1.20,1.30),请问各位师傅怎么连线,如改为双层,该怎么用线?(不好意思,本人平常维修的都是小型电动机,一般都不超过10Kw,双层的没修过,单层a=2,也没修过,故发贴求大家。)

网友:
这电机参数肯定是双层的

就算你是 修电机的

要是你没有搞过这么大的话,那你可能搞不了。

弄不好可能会赔钱或者返工

建议你还是 找熟练工 弄好

反正需要两个人,一个人装线,转动定子角度有困难 太沉了

楼主:
谢谢您回贴!前维者更改过了,所以用不了几天就烧坏了,因为是同行,所以不可能向客户说明,因此冒味地问一下各位大师,各位前辈,该电机怎么从单层改为原来的双层,数据如何更改才合适,谢谢各位!

网友:
查原装数据,跟着原装数据绕线装绕组

网友:
什么接线图电工手册上多的是

网友:
看图是22千瓦的!!单层可以用只是起动没双层的好,你要看是什么原因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