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TCLCRT彩电,AV有声音,无图像

楼主(2017-12-03):
各位师傅:

     碰到一台TCL的29寸彩电,型号:N29181T,CPU:OM8373ps/n3/a/1552 AV转换开关芯片:HCF4052BE

  故障现象为:AV 有声音,但图像不正常,白条上下闪动。

作过一下动作:

    1,画面有白条闪动,说明信号通道是通的,更换AV线,故障依旧。
    2,切换到TV状态,出现雪花面,全频段收台(L,H,U)一个台都没有。更换  IF FIlTer,(原型号:K2947D,更换为38 L76,因没有同型号替代)还是收不到台。

     3,将AV又AV1,AV2 之间切换,分别接入信号,一样故障。
     4,在AV接入信号的同时,再 由AV输出端接到其它好的电视上,则正常,说明信号输出正常。

怀疑小信号处理芯片不正常,但手头没有, 各位有没有办法判断外围元件或其它可能的故障部位!

网友:
从集成块信号输入足直接注入信号

网友:
应该先从切换块的脚接入信号试试,再判断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分级试看看哪里有问题

网友A:
上照片看看,是不是行频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照片看看,是不是行频不对。

若是行频低则会烧行管,行频高则会出现左右两个画面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若是行频低则会烧行管,行频高则会出现左右两个画面啊

谁告诉的“行频高则会出现左右两个画面啊”?

网友:
TCL的机器不可能一路输入,可以从不同输入注入信号看看,不行先从大块周围查起,实在不行考虑大块。

网友(2019-01-14):
我的大块换掉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