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创维37/98PW液晶彩电电源故障

楼主(2017-12-03):
创维37L/98PW液晶彩电电源故障,+12V只有8V,+24V只有18V,十5V正常,380v正常,是什么原因?求大神指教!

网友:
找到原因是要用万用表量的,你这样问谁也给你说不了

网友:
查资料自己修,不行就换电源板。

网友:
高压有380吗?我不知道,我只知道310V左右,不仔细检查,如果我能隔板猜物,就不再这里发这样的评论了

楼主:
pfc380v正常就是24v只有18v12v只有10v有谁想修过这电源的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
稳压反馈电路故障,这故障应该不难修吧

楼主:
是双面电路,没有图,不好找,我怀疑电阻变质

网友:
是双面电路,没有图,不好找,

楼主:
修好了,是电源板上的白胶引起的毛病

楼主:
修好了,是白胶引起的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