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的变频内机板继电器时断时合

楼主(2017-12-04):
我又来了!给外机通电的继电器时断时吸合,反向驱动器由cpu控制,断合都有cpu电压控制,我想求教一下,什么原因会导致内机不给内机供电?是不是程序问题?接下来怎么查?5v和11伏都正常。

楼主:
上面打错了字,是什么情况内机不给外机供电?

楼主:
我发现这个论坛里面有大师,请大师不吝赐教!!!

网友A:
也许就是继电器本身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许就是继电器本身的问题

继电器吸合是有电压控制的,不是继电器自己断合,还有没有哪里需要查的?

网友B:
查下CPU控制输出端电压会不会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下CPU控制输出端电压会不会变~~~

师傅,会变

网友C:
变频机器主芯片都有自检功能,但每个检测到的数据正常时,它才能完成下一次的操作,任何一路反馈的不对,机器就会保护,最终可能彻底切断,所以,必须要知道它的工作时序,根据各个部位的参数,找到问题。在有些具有记忆功能的,有时把问题解决了,还要把记忆清除,从新走程序才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频机器主芯片都有自检功能,但每个检测到的数据正常时,它才能完成下一次的操作,任何一路反馈的不对,机 ...

师傅,能不能说得具体一点,教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频机器主芯片都有自检功能,但每个检测到的数据正常时,它才能完成下一次的操作,任何一路反馈的不对,机 ...

工作时序是什么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