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修了一台发电机发不出电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7-12-05):
我有一台STC-8同步发的电机,修过之后发不出电,有充电器激磁就能正常,松掉充电器就没有电压啦,主线圈是普通电机的接法,励磁是头尾接三头引出,三尾并星,各位大神看看什么情况?

网友:
没遇到过,不会是励磁的极性不对吧?

网友:
如果充磁以后没有效果,那么励磁线圈有问题。

网友:
接充电器后励磁绕组有多少电压?

网友:
磁绕组没接正确.无励磁电压输出

网友:
励磁绕组正负极接错,对换一下

网友:
如果励磁供电线圈有输出,那就查一下整流桥。

网友:
接充电器发电,查励磁绕组和整流桥

网友:
励磁绕组和整流桥好好检查,然后提高转速走几分钟

楼主:
搞好了我是加了一个指示灯绕组串接其中一组励磁绕组去整流电压马上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