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的mdv4+多联机报低压保护故障

楼主(2017-12-07):
一台美的mdv4+多联机 白天运行正常,但会在第二天早上报H5(60分钟内检测到3次低压保护),需要重新断电开机,然后又会正常运行一天,,运行时压力并不低,制热时回气压力0.6MPa,环境温度8℃。

楼主:
制冷剂为410a

楼主:
注,晚上空调会关闭。或者只开一台

楼主:
求解,压力不低 但是报低压保护

网友:
晚上开一台内机是多大的,小于机组的最小负荷,压缩机容易坏。

网友A:
这个有点烦,感觉好奇怪。首先得考虑为什么偏偏是早晨出现问题?顺这条思路找找原因,当然是和低压保护相关的部分。低压压力开关?低压压力传感器?或者是这两个器件的连接线路?

网友B:
缺冷媒,压力明显低

网友:
单独开一台内机,外机报低压,开2台及以上外机正常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缺冷媒,压力明显低

测量的是回气压力,不是粗管和细管截止阀那儿的检测口,而是在压缩机吸气管上的检测口,也就相当于蒸发器的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点烦,感觉好奇怪。首先得考虑为什么偏偏是早晨出现问题?顺这条思路找找原因,当然是和低压保护相关 ...

明天一早趁他们上班前去看下,接上压力表开机,看看是真的低压还是低压开关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