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kw油浸泵

楼主(2017-12-08):
36槽2级的,哪个师傅有接线图!谢谢了

网友A:
不管是 36槽 还是24槽或者18槽 , 只要是2级的下线,接线都一样
唯独就是节距 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管是 36槽 还是24槽或者18槽 , 只要是2级的下线,接线都一样
唯独就是节距 不同

谢谢了,师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管是 36槽 还是24槽或者18槽 , 只要是2级的下线,接线都一样
唯独就是节距 不同

师傅,知道一个电机的内,外,铁芯。要查它的技术数据,你看的是哪本书或网站?能不能给个参考?

网友:
电工手册可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