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荣昌老师蒸发器问题

楼主(2017-12-08):
请教已经做好的风冷蒸发器,需要哪些数据能计算出蒸发面积,如果知道蒸发器尺寸深190宽400高280,单位毫米,翅片背靠背间距是10毫米,62片翅片

网友:
你都能做出来了,还不会计算?那你做的数据是凭什么得来的?你是搞设计?那就张罗些设计计算的人才帮帮你。
蒸发面积,必须计算出蒸发管路的传热面积,即管路的直径,长度,翅片的厚度,片数,宽度和长度,传热系数等。

网友A:
蒸发器的换热面积  排数X列数x管长X每米管长的有效面积,其中每米管长的有效面积和铜管的规格,翅片的间距有关。如果是9.52mm的铜管,管距25mm,间距在2.1mm,每米有效管长的面积大约是0.47。如果是15.88mm的铜管,管距38mm,间距在2.5mm,每米有效管长的面积大约是0.88。

楼主:
引用 网友A:
蒸发器的换热面积  排数X列数x管长X每米管长的有效面积,其中每米管长的有效面积和铜管的规格,翅片的间距 ...

谢谢回复。现在是蒸发器翅片两片靠在一起的,背靠背,间距10毫米,怎么计算?

网友A:
我不明白你所谓的2片靠在一起是什么意思。你可以加我的QQ 45417966 给我看一下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明白你所谓的2片靠在一起是什么意思。你可以加我的QQ 45417966 给我看一下图纸。

我加你QQ了,麻烦你通过一下

网友:
厂家已经有标示产品的能力了,无须自己去搞,那太複杂了,没有软件加实验室,做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