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缩机热保

楼主(2017-12-08):
请教大神,有一台3相5p工业冻水机压缩机老是热保,外壳摸上去并不烫手,加过冷煤,也清洗了冷凝器,系统压力0.3,1.5.电流5A多点,压缩机底部还是冰的,上半部一点点温度就保护了,是不是热保坏了?

网友:
我最讨厌的就是马虎随便,不负责,不严肃!温度压力都是没有单位的。这也是不尊重人的表现!
跳机保护也不一定都是“过热”,或者“过载”啊,还有高低压的压力控制啊。

楼主:
谢谢,向你严谨的工作态度学习。设定17度,机器动作,低压压力0.3kg,高压1.5kg,到达设定温度后机器停止,等会温度升到17.5度后,压缩机的交流接触器吸合了,但压缩机就是不工作。必须要关电过十分钟才能再次启动。手摸压缩机并不烫手。

网友:
换热保护试试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向你严谨的工作态度学习。设定17度,机器动作,低压压力0.3kg,高压1.5kg,到达设定温度后机器停止,等 ...

单位不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接触器已经吸合了,并且确认压缩机的接线柱上有电压,此时压缩机还不运转。那么就是压缩机有问题了, ...

“如果不通肯定是温度开关动作了”?什么“温度开关”?转都没转起来,什么“温度开关”动作了?只有“温度开关”才会控制压缩机不转吗?怎么不说说压力控制器的控制问题?瞎扯!

网友:
按照7楼的思路检查,应该可以查到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向你严谨的工作态度学习。设定17度,机器动作,低压压力0.3kg,高压1.5kg,到达设定温度后机器停止,等 ...

设定17度,低压0.3MPa(蒸发温度-6.5C),趋近温度23.5度(17+6.5=23.5),这蒸发器的效能太差了吧,过热度太大了。
你的压力单位应该是MPa吧,高压不会是1.5KG/CM2的。是哪种冷媒压力这样低啊?

网友:
趋近温度过大,一般都是漏冷媒或者堵了,你的高压太高,低压过低,应该是堵的机率大。冷媒加太多。
是R-22的吧。

你好啊!由于你的“留言”设置了隐蔽无法进入,我几次给你的《短信》不知你看到了没有?所以再通过你的帖子说明一下:
给你的两次短信里希望你在发帖时克制一点,在同一个时间段里,回复同一个主题或问题,在没有他人从中插帖(跟帖)的情况下,你就不要分多帖发布了,用一个帖子就够了,以便他人浏览或者跟帖。如果一连串都是你的跟帖,让人看了不知回复哪个帖子好,增加了浏览和跟帖的麻烦,所以把你的连续帖都已经合并了。你需要补充或修改时,可用“编辑”进行,希望你能理解和支持,谢谢了。   荣昌制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