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 美的C21-RT2160拆机图

楼主(2017-12-10):
这款美的电磁炉怎样,我个人感觉还可以,大家说怎样?为什么会用10uf的电容呢?一般不都是2ud吗

楼主:
2个5微发电容×2不是等于10吗朋友

网友:
电容多大的都有要看电路和功率不是固定的

网友:
自家电磁炉我就并了一个5uf的,一直使用没啥问题

网友:
提高功率因数降低电网干扰。。此电容容量大了效果好,成本大。。有的美的电磁炉只用了0.1微发

网友:
厂家不计成本了。想提高点质量。

网友A:
电磁炉是一个比较容易损坏的家电,电路的确有改进的空间,或许这就是一种改良措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磁炉是一个比较容易损坏的家电,电路的确有改进的空间,或许这就是一种改良措施。

国家是不是规定了,像电磁炉这个污染源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