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洋125摩托车座位怎么弹起

楼主(2017-12-10):
如题,十年前开过,好象在哪有个扳手,现在忘了,谢谢答复!

网友:
用钥匙开的吧

网友A:
这哥NB!摩托车都请教到家电论坛了!座包式摩托车无非是三种打开方式:1机械式,拧开固定座包螺丝或者固定螺帽就可抽起后座;2卡扣式;3钥匙打开。男式重摩一般是机械式和卡扣式打开方法,女式公主车多数是钥匙打开。女式公主车一般座包边有钥匙孔,无钥匙孔的在电门锁处用电门钥匙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哥NB!摩托车都请教到家电论坛了!座包式摩托车无非是三种打开方式:1机械式,拧开固定座包螺丝或者固定 ...

感谢老师指导,我要从已报废的摩托车上拆配件,用在家电维修,我的是卡扣式,以前操作过,现在忘了,今天找了很长时间没找到,故来求教。

网友B:
摩托车有什么配件可维修家电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摩托车有什么配件可维修家电的啊?

要尾灯12伏灯炮啊,外壳没看到可拆的螺丝,物尽其用

楼主:
感谢老师提的建议,那是最后的办法。

网友C:
这个很简单,有个卡锁,有的是钥匙开的,有的是有个拉绳控制,你自己慢慢找,上图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很简单,有个卡锁,有的是钥匙开的,有的是有个拉绳控制,你自己慢慢找,上图最好

感谢老师指导,我有空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