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台达伺服驱动器电路图分享一下,谢谢

楼主(2017-12-10):
两个驱动器都有这个问题,报电压高故障,可没图纸不好修了……

网友A:
要什么图纸,这个问题要么是电压取样电阻变了,要么AD转换集成块不良了,换了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什么图纸,这个问题要么是电压取样电阻变了,要么AD转换集成块不良了,换了就好了

电机转几圈,驱动器报AL002,需要电源图纸

网友:
图是找不到的了,你搜一下那个几个集成块的型号看那个是D/A转换的直接换掉就好了,有的是直接运有的是电压比较器,根据实物电路分析

网友:
变频器图很少

网友:
台达报故障代码是ALE 不是AL

网友(2018-01-17):
哈哈哈,你还是先看看制动电阻有没有安装,是不是好的。驱动器设置使用制动电阻了没有。

网友:
发给我,我给你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