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的BP2系列故障代码E1维修案例

楼主(2017-12-11):
今天维修一台美的变频空调故障代码为E1
我和其他新手一样先查一下故障代码E1  为内外机通讯故障!根据网上的办法用电表笔的直流档测试N与S之间的电压跳动来确定一下故障原因

据说是0---5V电压为室外故障         超过24V跳变电压为室内故障

我的这个检查开机前2分钟电压跳动超过24V 有时候都37V多 (刚开始不懂就把外机主板给修了 知道TXD是通讯就把上面的三个腿的那东西给换了 还是不管用 ,以为是外机主板坏 就在网上买了个拆机板,回来安装上还是不管用 ,就考虑内机问题了 。在朋友那里借了个内机 。连接外机 外机为新购的主板测试开机正常!把原来的那个板恢复到原件 开机也正常!看来我误判了!买就买了 留着下次用吧 )转入正题

根据两个内机我检查了一下电压 正常内机电压确实在0---24V跳动           而不正常的那个电压都58V多了!从网上查这个故障 说是24V稳压管坏了!
找个半天也不知道那个是稳压管啊~就看光耦周边的电压吧 倒是有一个ZD7的字标是文雅二极管的标注!测量两侧电压才11多伏!不够24V啊!从海信外机旧版上拆了一个稳压二极管同样还是11V。11K的电阻2个都换掉了还是一样!怎么换都是11v。以前的件单独测量都是好的 没有坏!晕了

后来我考虑把电压两端有连接的原件去掉试试!检查了一下有一个电容还有一个亚敏电容!我把电容换了个还是11V,那个小104本没想着去!后来一生气就用尖嘴钳子给弄烂了!后来奇迹般的有24V啦,,测量23.5V 开机正常!我的天啊 小小的问题 让我研究了好几天!

我现在弄了个随手记录的小站!我干活的时候都拍下来分享下!哈哈 当然这个也是我的根据地 也过来嘚瑟嘚瑟!

网友:
谢谢分享恭喜修复

网友:
这都被你折腾出来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维修心得。

楼主:
我死都没想到这个104还能坏!有老师告诉一下他的作用吗?要他干啥?》

网友:
多谢分享,好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