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讨厌的顶端回扫线

楼主(2017-12-11):
接修一部25的组装机,声音图像正常,但顶上部有1O厘米的横线干扰线,开机时有时伴随有图像上下闪动,有时回扫线会消失一会,测电压正常,因屏幕也正常,所以怀疑电阻无问题,故障应在电解电容和LA78O41,代换电容无效,换集成块也一样,再怀疑消振小瓷片失容,用了大一点的瓷片换上还是一样,到此检修进入了死胡同,因只剩下两只涤纶电容(此件从沒碰到坏过,只好还是用只电容并上试一下,当用474并到和偏转线圈并连的1O4时,回扫线消失,但顶上有亮带转边,拆下1O4测容量正常,用另外1O4换上故障重现,只好寻一只大于1O4小于474的224换上一切正常,Ok。现在搞不懂,在所有元件正常的情况下,以前会正常收看,现在会出现顶上部回扫线,而把偏转线圈上并连的电容加大一倍,就正常了。

网友A:
肯定还有零件变值,修好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还有零件变值,修好就行

除了电阻,所有元件代换了一遍。

网友:
这个电容坏了性能不好

网友:
有些元件测量时正常,但是上机后就工作不正常。只能代换解决。

网友:
总线调整即可。

网友:
是否场块供电不足泵电压上不去而产生上部回扫?

网友:
引用 楼主:
除了电阻,所有元件代换了一遍。

为什么不怀疑电阻?!
我就碰到过电阻变值造成上部回扫线的。

网友:
真正原因你还没有查到这只能算应急修理

网友:
示波器观察场锯齿波畸变部分 简洁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