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兰仕09年空调,制热突然关机!

楼主(2017-12-12):
夏天开制冷没问题,今年冬天开制热出风也没问题,这几天面板偶尔显示f9,测量室外管温阻值8K.电压3.8左右。管温应该没问题吧?
在制热时就像关机一样,自己关闭面板,自己关闭出风口。不像是突然断电,像是用遥控关机一样!!请问是什么地方出问题了?

网友:
找个师傅 ,上门检查一下

网友:
就近找个师傅修一下

网友:
外机传感器问题 代换

网友:
找个师傅什么事都解决了

楼主:
对这个电子东西,好奇!所以小小研究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这个电子东西,好奇!所以小小研究下!

那就动手好好研究,但是一要注意安全,二要找些资料学习一下才能有所收获。

网友:
莫非红外接收器有问题

网友:
这个情况应该是检测有问题了,可能板子没有接收到反馈信号